[Arduino] 求助,现在若打算购买ESP32,购买哪种合适

楼主(2023-12-16):
发现如今Arduino nano使用的人越来越少了,ESP32很流行,看起来有替代NANO的趋势,开源库也很多,想问问,ESP32-C3 S2......各种版本,作为业余DIY玩家购买哪种最合适啊?最具性价比

网友A:
好像有C3是低成本方案吧

网友B:
有1个建议,引脚全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C3是低成本方案吧

ESP32-C3好像很便宜12元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1个建议,引脚全引出

好像很多ESP32核心板没有将所有的IO引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ESP32-C3好像很便宜12元一块

有9.9元的,合宙ESP32-C3,不过不含串口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很多ESP32核心板没有将所有的IO引出。

一般大家业余玩都买哪种啊?知道吗?

网友:
到官网看看选型表,比对一下参数,就知道自己需要哪种了

网友:
找到人教没?如是,则他会告诉你;没有,则乱买,哪个顺手就多买。10来块钱都小心翼翼,小学生上一次培训课都几百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大家业余玩都买哪种啊?知道吗?

从ESP32-C3开始吧,毕竟那么便宜,大众化的东西网上的资料肯定多,学习起来不费力。

网友:
懂得不多直接c3,基本要求都是能满足的。9.9还是很便宜的,用python也很方便

网友:
看IO需求可以上乐鑫看选型说明,需求不高C3就可以

网友:
超过5毛不考虑

网友:
根据价格随便选吧,可以跑python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9.9元的,合宙ESP32-C3,不过不含串口转换。

下载转接板,不难  CH340G/C都可以改造,,,沁恒还有专门的芯片,不用三极管就可以直接、下载的

网友:
就买便宜的搭起来试试

网友D:
如果是用来学习的,还是20元左右的ESP32开发板吧,功能强大,程序稳定,资料多。
ESP32-C3虽然便宜,但是资料要少一些。
至少我用MicroPython开发时,官方的文档都是针对ESP32的,C3的需要自己去尝试,经常遇到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用来学习的,还是20元左右的ESP32开发板吧,功能强大,程序稳定,资料多。
ESP32-C3虽然便宜,但是资 ...

我看到ESP32都是黑色的开发板带屏蔽壳,而ESP32-C3都是蓝色的主板,他们2者用的MCU不一样是吧?还是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ESP32都是黑色的开发板带屏蔽壳,而ESP32-C3都是蓝色的主板,他们2者用的MCU不一样是吧?还是有什 ...

带壳的一般是 官方模组.
电路板一般第三方的.

合宙的是 原厂IC  +电路板.

实际使用差别不大,合宙的便宜方便,  快入手吧.

网友:
上海合宙企业店   esp32c3+0.96寸屏幕扩展板  这个玩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