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豆丁是什么类型二极管

楼主(2023-12-16):
和4148比较

网友A:
看不出,如果不带黑环倒像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如果不带黑环倒像热敏电阻

不是热敏,有单向导通特性

网友:
没型号基本无解.

网友:
虽然看过成千上万,但是搞不清,建议研究应用处的需要,用搞得清楚规格的型号代用就可以了。

网友:
测试下反向击穿电压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
上面不是印有4148吗,开关管

网友:
热胀冷缩二极管

你放暖气上一会就变大了

网友:
无标的管子,基本无解,可以进行检测猜测。

网友:
稳压管吧,加个反问电压试-下

网友B:
看着像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稳压二极管

测了,好像不是,除非稳压值很高

网友:
也许是变容二极管

网友:
没标注型号就没办法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