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开卡1EFL,1EFK,1DFL等1zMLC固件

楼主(2023-12-16):
本固件来自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9xt2mptool/下面的

稍微添加参数改编而成, 2259XT2拥有很好的纠错性能,LDPC,也许可以拯救一些烂片。

添加参数后的固件支持以下芯片:

已经测试开卡通过了,2259XT2,但是MLC在2259XT2还是会掉速的,应该是模拟了SLC,大概在1/2的位置掉速,掉速后双贴0DFL速度大概是70M/s

最近论坛盗贴严重,不发布网盘链接,请从论坛下载谢谢

网友A:
谢谢分享..没有家园 15131 0dfk 0ddl 也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没有家园 15131 0dfk 0ddl 也可以嘛

0DFK直接用0EFK 开没问题,0DDL手上没有芯片调不了,15131 默认参数自带参数应该可以

网友B:
感谢,能拯救烂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能拯救烂片了

592纠错比58好吗

网友:
必须的,发热也低

网友:
手上有一个 592 颗粒是TH58TFT0EFLBA8H,能开吗?

网友:
之前改过参数用1efk在测试架上跑过。除了半盘掉速之外,写到还剩30g的时候还掉盘了。最后U版固件是比较早的,bug有点多

网友:
看和谁比,比58XT肯定强,比58G/H还是弱一点(和固件策略有关,和有无ram无关)

网友:
没钱下不起啊,楼主不能整个站外链接?

网友:
15131跑RDT.跑不了.不知道是个例还是哪里问题

网友:
楼主试下手上的19nm  mlc能RDT成功吗

网友:
大神,我的家元不够,能发给我吗?125741970@QQ.com,谢谢

网友:
0jfl可以吗,手上的xg3坏了拆出了这个玩意

网友C:
大佬,我手上有2259XT2主控+0DDL的芯片,已经焊接好了,开过卡了,你需要远程开卡,然后调校参数吗?需要的话我联系你,你可以远程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手上有2259XT2主控+0DDL的芯片,已经焊接好了,开过卡了,你需要远程开卡,然后调校参数吗?需要的 ...

592加0ddl能开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92加0ddl能开出来吗,

可以,过程很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