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面包板一般所能承受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楼主(2023-12-16):
面包板用来拼搭临时电路进行临时测试,具有使用方便的特点。
本人想利用它来拼搭一个220V的线路,但不知道行不行。
请各位大佬赐教:面包板一般所能承受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网友:
可以堆锡或者导线扩流

楼主:
关键是2.54脚距的两孔之间是否能承受220V的交流或直流电压。

网友:
300V电压大于1.5mm间隙基本可以

网友:
220V 不行的,这个一般最大30V,5A以内。

楼主:
卖面包板的商家又没有这面包板的正规参数,所以很难定择。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间距不算短。
电流一两安没有问题,毕竟都是插上去的,不能太大。
反正都是短时间使用呗

网友:
面包板如果在说明书上介绍是学生使用的话,应该不能接220V交流电。

网友:
你看看那个结构,里面隔离距离不大的,不能用在220v

网友:
首先肯定不能用于220V,其次猜测不超过60Ⅴ

网友:
220V线路搞上去,不能光考虑线路间距和线宽,还是要考虑厂家用的FR4板材电性能,估计很劣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