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贝尔s-010w-av2b(rk3228h)如何救砖?(已经解决)

楼主(2023-12-16):
得一山东联通贝尔s-010w-av2b(rk3228h)机顶盒,从网上下载update升级包,一次升级成功,但每次开机需要手动连接无线,安装另一版本的当贝桌面,坏事了,开机卡在了联通界面上。悲催了。只是从网上搜到了短接点的位置,但没找到对应的img格式的线刷包,请坛友支招。

================
下午论坛好像又有一段时间不正常。

搜索了一下,尝试短接这里

奇迹出现了,用遥控器选最后一项

完成后,再有优盘升级一遍,好了,就是开机无线不能自动连接不爽,很不爽,别人不一定能用习惯。
这个版本的系统就是和原系统混合的产物,好多界面都是原系统的,开机界面也是联通的。
有其他好用版本的请坛友告知一下。

网友:
在刷第一个包不就回来了?实在不行撕逼鱼上买一个,百度一下也有

楼主:
优盘放上刷机包,没反应

网友A:
多翻翻坛里的相关版块看看贴,好像是要短接哪里上电强刷

网友:
再刷回原来的固件

网友:
智能电视网搜搜,百度搜搜,看有木有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翻翻坛里的相关版块看看贴,好像是要短接哪里上电强刷

谢谢热心回复已经解决了。

网友B:
现在电视源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视源都没有了!

影视仓v3版适合这种低版本的机顶盒,加上网上找到的源就行

网友(2024-03-02):
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4-04-09):
2024年4月9日晚
今天又再次捣鼓一下,最起码要解决开机自动连接无线网络的毛病。
首先依据这篇文章操作:山东联通IPTV贝尔S-010W-AV2B进阶破解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42c9d3421ee1d644a46f7fa.html),结果到最后不知道作者是咋操作的了。失败!
再次依据这篇文章操作  山东联通贝尔S-010W-av2b机顶盒破解安装软件方法:(https://www.znds.com/jc/article/20209-5.html)最后成功。

===========
那位坛友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分享一下。

网友(2024-07-12):
引用 楼主:
2024年4月9日晚
今天又再次捣鼓一下,最起码要解决开机自动连接无线网络的毛病。
首先依据这篇文章操作:山 ...

请问我用您分享的第二个链接,用360手机助手下载当贝市场和当贝桌面,但在360里找不到应用,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8-14):
有没有救砖的方法,兄弟

网友C:
兄弟分享一下救砖的方法,我的盒子也挂了,黑屏

网友(2025-01-24):
引用 网友C:
兄弟分享一下救砖的方法,我的盒子也挂了,黑屏

同问,我的现在也是卡在开机画面,之后绿屏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4年4月9日晚
今天又再次捣鼓一下,最起码要解决开机自动连接无线网络的毛病。
首先依据这篇文章操作:山 ...

请问一下盒子自带的wifi模块是啥主控?图片看不清楚,用盒子没有wifi模块,想着能否匹配一个无线网卡。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