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插卡小音箱TF卡槽损坏

楼主(2023-12-16):
同事的一个水桶形小音箱,型号:Remax RB-M56,说TF卡槽被孩子拿东西捅坏了,插卡不读,而且弹不出来了,让我帮忙看看。

到手一顿拆,过程略,最终拆下TF卡槽,确定是卡槽损坏。

放大看一下

箭头所指的几处引脚弯曲,红圈处有缺失,等和好的卡槽对比一下就更清楚了。

照着样子去万能的淘宝买到配件

2块钱包邮5个。

今天到了,来看下

好的和坏的对比一下

没买错,完全一样,这就放心了。

接着就是把好的卡槽换上,过程略

焊的结结实实,稳稳当当。

简单拼装一下,先测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c411m7QR/

非常好,识别迅速,弹出流畅。

继续拼装。

拧上底部胶圈下的5颗螺丝。

胶圈上还有残留的胶,粘性还不错,直接粘回去。

完活,交差。

还剩4个,有需要换同样的tf卡槽,又没信心自己搞定的,可以联系我来搞。

网友:
这个音箱咋样

网友A:
范大师焊功没的说。

网友B:
这点小活还需要大佬亲自出手?

网友C:
羡慕啊  自己眼花了,1个120G固态有零件也焊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小活还需要大佬亲自出手?

同事的,帮忙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范大师焊功没的说。

及格水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啊  自己眼花了,1个120G固态有零件也焊不好了

借助放大镜啊

网友C:
双放大镜叠加了    半个小时也没有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放大镜叠加了    半个小时也没有弄好

多放助焊剂,就算是一般的电烙铁也能焊出很漂亮的焊点

网友:
女同事的孩子挺淘气啊

网友:
孩子挺淘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放助焊剂,就算是一般的电烙铁也能焊出很漂亮的焊点

谢谢   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放助焊剂,就算是一般的电烙铁也能焊出很漂亮的焊点

没放助焊剂焊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放助焊剂,就算是一般的电烙铁也能焊出很漂亮的焊点

电烙铁必须恒温的吧

网友E:
有些蓝牙小音箱居然用高温焊锡,一般烙铁焊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蓝牙小音箱居然用高温焊锡,一般烙铁焊不动

焊点小的话,问题不大。我用的T12

网友:
现在,眼睛花的厉害,这种活计真干不了,主要本身还是近视眼,哎,太难了

网友:
2块钱包邮5个,万能的淘上总有意想不到的优惠,比我去元件店买便宜多了
现在也到万能的上面找配件,就是有时候还是有点担心质量问题

网友:
这焊工着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