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sp8266 开关 插座(带电量计)

楼主(2023-12-16):
论坛正常了发个贴子看看,最近打样了一块电路板esp8266控制开关灯或插座,带电量计电路,作为远程开关灯可以替换下传统的双控开关,也可以作为带电量计的远程插座,一块板上拼了两个版本,一个专用于插座的继电器16A的,另一个10A的继电器可以双控灯也可以制作插座,用的都是磁保持继电器,两年前制作过一个磁保持的用于双控灯的,测试后发现程序有毛病,当时弄不好程序了 拆了,前段时间看到有人用tasmota控制的带电计的插座,就重新打样了一块把电量计电路加上了,PCB收到也有几天了,今天先把拼板的切开,后面慢慢焊…

这个是10A双控插座或插座的模拟图

楼主:
专门打了一块小板方便把esp8266立着焊到电路板上

转接板要重新打一次,有点高且板有点薄了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在多多上看到的产品跟这个差不多,制作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打了一块小板方便把esp8266立着焊到电路板上

看着不错的样子,期待产品......

网友A:
请教一下,电量计用的什么方案,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电量计用的什么方案,贵么?

用的HLW80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门打了一块小板方便把esp8266立着焊到电路板上

带蓝牙,用啥APP?

网友:
记号一下,有空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蓝牙,用啥APP?

不是蓝牙,用esp8266 wif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蓝牙,用esp8266 wifi

~~~~~~~~
谢谢

网友C:
关键是平台和平台配套的app   所以,用的是哪个平台呢?我发现有个 thingscloud还不错哦   免费版玩玩一两台设备基本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平台和平台配套的app   所以,用的是哪个平台呢?我发现有个 thingscloud还不错哦   免费版玩玩一两 ...

原来用点灯科技免费5个,现在好像只免费1个了

网友:
不错啊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我也在打算制作WIFI插座,86盒的空间太小了,还在想如何把这么多的配件装入去

网友D(2024-01-18):
用的是啥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啥APP?

没有app,浏览器登陆tasmota

网友(2024-03-12):
有没有能刷tasmota固件的这种开关成品?

网友(2024-06-29):
大佬方便分享下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