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置换下来的闲置摄像头做一个电子放大器

楼主(2023-12-16):
平时电子维修时,一些较小的电路板检看及焊接时老是拿放大镜又不方便。手上又有一堆置换下来的模拟监控摄像头。就想着能不能利用来做一个电子放大镜?今天拆来试试!

这个是25mm的焦距

镜头上是螺丝锁定的,拆了方便后面调焦

目前在村里,手上还没支架只能大概测试下

一手拿镜头,一手拍照,拍得不好,只能将就看下效果了

这效果应该满足焊接放大要求,到时候再做一个支架

楼主:
摄像头图像信号直接接电视的AV信号输入接口。我的是42寸的。

网友:
再来个电动镜头啊

网友A:
直接选择镜头就可以调节了?

网友:
好主意,我也做一个。

网友:
大约多大倍数

网友:
放大倍数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择镜头就可以调节了?

距离不同,调焦才能使图像清晰。距离改变不调焦图像就模糊,呈现不出图像。

网友B:
是靠显示器放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靠显示器放大的吧

主要是镜头,显示器关系不大。之前用10寸工程宝与49寸电视对比一个12mm的镜头,图像变化没什么明显变化。

网友:
期待后续成品效果

网友C:
拍个电路板看看啊

网友:
模拟电路的可以直接接电视机的AV口,接12V直流电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个电路板看看啊

模拟摄像头图像部分就就三条线,一条12v供电,一条地,一条AV图象信号。其他是220v交流变12v直流及红外灯供电的。可以忽略。只要摄像模块就好的,到时候用个12v适配器方便安装。

网友:
物距有多大?太小不实用

网友D:
以前捡过一个松下摄像头,有AV输出。但是显示器一般不带AV输入,搞维修你接电视机就不方便了。

网友:
分辨率怎样

网友:
这个可以,我都忘记了还有AV口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捡过一个松下摄像头,有AV输出。但是显示器一般不带AV输入,搞维修你接电视机就不方便了。 ...

如果要用显示器显示,可以用一个AV转vga的转换器。以前模拟摄像头时,常用这个转换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