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小朋友的iPad mini5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3-12-16):
家里小孩子平时学习娱乐用的iPad mini5突然坏了,使用过程中黑屏,无法再开机。坏之前刚充满电不一会,反正早过了保修期,拆开看看吧,插上线充电,电流表显示0.45安,拔掉电池再测还是0.45A,放大镜仔细观察主板,没有发现变色炸裂的元件,用手四处触摸了一下,红框内的芯片巨烫,应该是它坏了吧,自己搞不定,拍两张照片吧。

网友A:
应该先测一下周边电容,或许有惊喜

网友:
当尸体咸鱼出了吧

网友:
这个样子,可惜了

网友:
坛内有高手,可以请他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测一下周边电容,或许有惊喜

测了,在板测有4-5个“短路”的,但我感觉他们都没坏,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没有变色和炸裂的,还有一些实在是太小了,感觉比灰尘大不了多少。

网友:
只能进废品站了

网友B:
可以找论坛的sean看看,值不值得修。

网友:
有重要资料就抢救一下,没有就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论坛的sean看看,值不值得修。

谢谢亲,就不送修了,平板里拍了若干隐私照片和视频,而且也没设置密码,老婆说过两天再买一台,随她去吧,败家女人

网友C:
如果屏幕没有坏的话也可以留下主板把屏幕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屏幕没有坏的话也可以留下主板把屏幕出掉。

嗯 就按亲说的办

网友:
如果还想继续使用,就送修吧

网友D:
能拆到这里应该也不是一般人吧。迷你的屏不是那么好拆的

网友:
现在废品站里已经能看到二代ipad的了,只可惜苹果不敢碰太贵又搞不定密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亲,就不送修了,平板里拍了若干隐私照片和视频,而且也没设置密码,老婆说过两天再买一台,随她去吧 ...

好奇“照片和视频”,是一般想象的那种吗?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照片和视频”,是一般想象的那种吗?哈哈哈

哈哈,就是一般的那种,有学校门口的照片、小区门口照片,奶奶家和姥姥家拍的视频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拆到这里应该也不是一般人吧。迷你的屏不是那么好拆的

还挺好拆的,热风枪吹屏幕四个边,用小美工刀插入划开,注意两条竖边,距离屏幕只有2毫米。

网友:
设计用料第一梯队

网友:
坛内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