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浴霸智能开关 MKCP-600

楼主(2023-12-16):
2020年买的触摸式浴霸开关,用了三年多有4个LED不太亮了,拆下来换上新的LED。
拆下来前先做个标记,别弄混了,当然要先断电,切记安全第一!

背面说明。

面板功能说明和接线示意图。

拆开,两块板子,上面是主控,下面是电源和继电器。

箭头所指的4个LED坏了。

数码管是LED加外壳

主控昂宝电子8位触摸单片机,https://item.szlcsc.com/521731.html

电源和5路继电器。

无字电源芯片。

78M05给单片机供电。

换上LED后的测试效果,童锁换成红色,原装是白色。

开关盒瓷砖开孔不太合适,安装以后较着劲,这次顺便去掉多余的这块。

用一字螺丝刀和羊角锤多敲几下就能搞定。

塑料底盒质量不太行,安装时稍一用力螺丝帽掉出来了,用个自攻螺丝固定一下。

加电,好使。
谢谢观赏:)
EOF

楼主:
那个接线图就是扯淡,大家忽略哈,卖家说明里带的

网友A:
这个指示灯使用率很低的啊,这么容易衰减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示灯使用率很低的啊,这么容易衰减的嘛?

可能和LED的驱动方式有关系,没看到有限流电阻,也懒得跑原理图了,坏了再换

网友:
瓷砖的处理==========学习啦

网友B:
加热风扇带延时,不错,有个浴室加热器没控制开关,正在想怎么办呢
卖家的接线示意图太脑残了吧,按图接线都不需要这个控制开关了,还卖个屁啊。出了事故得赔钱的

网友:
触摸的看着确实高大上

网友C:
这么小的继电器触点能过10A电流?

网友:
一次完美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风扇带延时,不错,有个浴室加热器没控制开关,正在想怎么办呢
卖家的接线示意图太脑残了吧,按图接线 ...

接线图确实脑残,童锁还写成了铜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继电器触点能过10A电流?

10A应该没问题吧,好多继电器都是这个规格

网友:
哈哈哈,这都行

网友:
这几个指示灯使用率很低啊,这么容易坏?

网友:
恕我直言,这盒子到开关做工都很不咋地
很符合坛友们能省则省能修则修的准则。

网友:
用这种产品,开关我还是喜欢多线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说实话,还是开关好,这触摸的纯属简单复杂化

网友:
看到那个接线图也是有点纳闷,原来是卖家瞎扯淡。

网友:
OB也搞副业了啊。。做电源芯片好赚?

网友:
居然要这么多的接线。

网友:
完美修复,铜锁---童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