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有偿求SandForce sf2281 固态不开卡清SMART信息?

楼主(2023-12-16):
intel 520 SandForce sf2281 的SMART信息,因为硬盘线的原因,导致CRC错误警告。

想清掉SMART信息,用虚拟机开卡软件,选择端口,用CLEAR_SMART结果不成功
想请教下各位,盘要拆开,短接进ROM模式吗?
还是要设置软件的开卡参数,才能用这个清理功能。

论坛两个SandForce 开卡虚拟机都安装了,Centos Fedora 都是一样报错。
移植到硬盘上用老机器 IDE模式启动清除SMART都是报错,虚拟机转接卡也是报错
跳线不跳线全试过了,都不能清除SMART信息

有偿不开卡清SMART!有偿不开卡清SMART!有偿不开卡清SMART!
求高手求大佬。

去找了最新的1.7.7开卡软件,还是报一样的错,有那位大佬知道解决方法!!!!!

楼主:
想清掉SMART信息,用虚拟机开卡软件,选择端口,用CLEAR_SMART结果不成功
想请教下各位,盘要拆开,短接进ROM模式吗?
还是要设置软件的开卡参数,才能用这个清理功能。

网友:
思路是对的,就是这样,但是固件版本一定要相同,我记得intel520是3.3

网友:
其实CRC没啥必要管它,sf开卡对新手还是不太友好的

楼主:
还是不成功,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等大佬发表

楼主:
有偿求解决方法

楼主:
海闲市场这个大佬会搞,但不肯告知方法,有认识这位大佬的吗?

网友A:
用的什么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转接卡?

转接卡JM20329 和  RTL9201R
直接把 Fedora14 镜像做到台式机硬盘上,用SATA口,IDE.AHCI模式都试过
短接J3,识别后再拔掉,
一直短接
完全不短接,都试过不行

网友B:
都说了
要固件版本一致才行,我记得需要从最早的dfp包里解出来,放在固件文件夹里。版本应该是3.3  ,因为这个型号很老了,执行清除smart也是要开卡软件先加载固件的,并且unlock码要求一致,原始的intel厂家固件,解锁码是多少不知道,开卡软件里基本是自定义的一串递增的数字或者全是0,这个多试几次.
注意先列一下磁盘端口,虚拟机里每次执行完总是会跳到下一个号,实体机稳定一些,清smart不需要短接rom点,端口号一定要对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是公开版固件与intel厂家原始固件版本不一样或者解锁码不同,你先试解锁码吧,解包固件时自定义好,多试几个
另外,好像机械硬盘有那种mhdd之类的工具可以清smart

网友:
也不懂这样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
要固件版本一致才行,我记得需要从最早的dfp包里解出来,放在固件文件夹里。版本应该是3.3  ,因为 ...

我上面截图的那个商家会搞,买的INTEL盘全是清了零的。估计老是问他烦了,信息全部已读不回。说出费用寄过去让他搞,也不回。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
要固件版本一致才行,我记得需要从最早的dfp包里解出来,放在固件文件夹里。版本应该是3.3  ,因为 ...

照你说的方法,用3.3的固件,一样不行,所有的固件,换了三台机,都不行。

网友:
在毛子那看看有没有固件,类似金士顿V300也是SandForce sf2281主控,直接刷固件就好了,这个虚拟机开也是够麻烦的

楼主(2024-01-31):
问题解决,麻烦吧主删帖

网友C(2024-03-0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麻烦吧主删帖

我有一堆INTel的盘,我也想知道清smart, 我试过一个60G的,短接J3进ROM模式,CLEAR_SMART能成功!提示是成功的! 但是重新断电再通电后检查,信息都在。开机次数这些。。而且现在开卡不能用intel的名字,所以我也不想开卡。。。很麻烦的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堆INTel的盘,我也想知道清smart, 我试过一个60G的,短接J3进ROM模式,CLEAR_SMART能成功!提示是 ...

可以用Intel的名字,我用Intel的名字开出来健康度什么的都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Intel的名字,我用Intel的名字开出来健康度什么的都显示正常

有些INTEL据说也是正常的,可能是个别型号!  我手上主要是 520 60G 120G 目前遇到这2个都不行! 还有530 535的我还没有试!  请问一下老哥你开卡的型号是多少? 你选的ID是多少? 感谢!

网友:
何必搞那么麻烦??特殊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