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驱动降低功率

楼主(2023-12-16):
原来的开十分钟就嘎嘎烫,打算降低一下功率用,看了看资料是这两个电阻,测了一下色环测量大约2.4欧
资料没写如何计算功率
想问一下如果去掉贴片电阻只用色环是不是就降低功率了

网友:
对的,拆掉贴片试试

网友:
led驱动降低功率

网友:
那个1R6就是电流取样电阻1.6欧姆,调节电流用的,替换即可。

网友A:
也可以拆掉色环电阻,只要贴片电阻

网友B:
cs gnd之间电阻不就是采样电阻,增大一点不就功率降下来了
你完美的没有截出电路图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cs gnd之间电阻不就是采样电阻,增大一点不就功率降下来了
你完美的没有截出电路图图 ...

是的,确实完美

网友:
拆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C:
使用可变电阻接入试试

网友:
这个芯片很怪异

7脚的

楼主:
电路图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拆掉色环电阻,只要贴片电阻

贴片好象是1.6色环是2.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可变电阻接入试试

是的,拆掉原电路的一个电阻,再找一个比原电阻大一倍的精密多圈电阻,先调到最大阻值,接入原电路中,在灯珠回路中串入电流表,调整电阻到合适的电流。

网友:
用个10欧姆可调电阻器来测试一下,确定电阻值后更换成贴片插件电阻或者

网友:
把色环电阻一端挑起悬空就行了,功率起码降30%以上。

网友D:
该驱动用的是BP2868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检流电阻用了2个,贴片1R6/1.6Ω,色环/红棕黑银棕/2.1Ω。二者并联,实际阻值0.91。
LED端工作电流计算公式:I=186.5/Rcs。LED端工作电流默认设置为205mA,70%降功率使用,偏大一点。可以将色环/红棕黑银棕/2.1Ω换成阻值3Ω的电阻,LED端工作电流为180mA左右,60%降功率使用。将色环/红棕黑银棕/2.1Ω换成阻值4.7Ω的电阻,LED端工作电流为157mA左右,基本上半功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驱动用的是BP2868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检流电阻用了2个,贴片1R6/1.6Ω,色环/红棕黑银棕/2.1Ω。二者 ...

大佬哪里找的资料,我找了半天没找到,降低功率会影响频闪么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