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国产厂商为何不喜欢用LM399电压基准

楼主(2023-12-16):
1.这个基准在安捷伦等等使用了那么多年,价格也不贵,国产厂商怎么就死活都不用

网友A:
难道是成本问题?便宜一毛是一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成本问题?便宜一毛是一毛?

台式万用表都是2K 3K的价格了,LM399才几块钱,不应该是成本问题吧,我是搞不懂

网友:
太贵了,就不用

网友B:
LM399 周围元件要配套吧,有人说LM399基准里,LM399是最便宜的

还有,LM399要筛选吧,这个也是时间成本。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市场决定的吧

网友:
时代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99 周围元件要配套吧,有人说LM399基准里,LM399是最便宜的

还有,LM399要筛选吧,这个也是时间成本。

存在的均有道理的,圈内人更明白。

网友C:
国产表399没少用,然,不是一个399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隔行如隔山,人家不用肯定是有道理的

网友:
一个399就得50块,还得筛选,加上外围电路又得几十。。。

网友D:
399是并联稳压,不能直接驱动ADC。为了让399工作起来需要很多外围元件,这些外围元件如果购买全新件,确实不怎么便宜。
再一个是,399出来是7V,如果ADC需要5V基准,就又需要多安装一些元件。
无论是7V转10V还是7V转5V,都需要比例电阻。这个比例电阻的长期漂移不会受到任何削减,也就是会一比一的反映到最终电压输出上面去,如果不砸钱选最好的电阻,那么最终出来的效果基本上要被这个电阻限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表399没少用,然,不是一个399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请教修老板,国内到底有没有厂家做超级基准这种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99是并联稳压,不能直接驱动ADC。为了让399工作起来需要很多外围元件,这些外围元件如果购买全新件,确实 ...

看到图片没有国产的6位半,我发现国产厂家特别喜欢打磨芯片,也不知道有啥好打磨的,也不知道厂家脑袋里想啥,都是要脱了衣服裸体换保险出来卖,非要把内裤上面的标签撕掉再来卖,台表都是看点测的速度快不快,测出的结果爽又准,操作界面再花里胡哨也不过是十级美颜,卸妆之后还是看最后那一哆嗦效果怎么样

网友:
399会不会没有能干的业务员做推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式万用表都是2K 3K的价格了,LM399才几块钱,不应该是成本问题吧,我是搞不懂 ...

2K、3K是5位半价格,国外品牌5位半台式万用表也多数不用LM399

网友E:
主要还是基准可选的类型多,7V左右的恒温基准就不占优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基准可选的类型多,7V左右的恒温基准就不占优势了!

抛开价格,谈参数就是耍流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抛开价格,谈参数就是耍流氓,哈哈

抛开价格确实耍流氓,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国产厂商4k的批发价格,我寻思着也不算便宜了,x宝上都5k了,上lm399成本也差不多够吧,也不喜欢上,

网友:
因为你很可能还没拆过需要399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