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W6208E + TC58DVG02A1FT 扩容盘恢复初体验

楼主(2023-12-16):
买东西带了一个金士顿 8G U盘

这个版型似乎是 DT101

插电脑上磁盘管理显示也是 8G

芯片精灵显示容量仅为 128M

颗粒是
9879A5C0
TC58DVG02A1FT

跑圈不出意外地红了

拆开看看

主控确实是 MXT6208E
这种封装闪存好小,BGA149??
上面还贴了易碎贴纸

风枪加热 + 刀片刮开

看看丝印

找到 MXT6208E 工具

短接上电

简单配置下

ID 可以在列表中搜到

开始量产

成功结束

跑圈成功

这速度。。。
不忍直视

或许换到 CBM 上面可以更快点。。。
感谢

网友A:
128M不知道能干嘛,以前倒是挺能装,128M的MP3能装50首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M不知道能干嘛,以前倒是挺能装,128M的MP3能装50首歌。

降低码率还能多装

网友:
128还能放几首p3听歌

网友:
一看就是假的金士顿

网友:
以前还可以做个黑群引导盘,现在太小不知道能干嘛了。
做个投标U盘还是可以的。

网友:
骗子太多了!!

网友:
人啊,唯利是图的太多。

网友:
这古董妙啊,妙啊!

楼主:
可以插到带USB口的示波器上

网友:
严格颗粒能不能搞到8G以上?

网友:
建荣212H

一芯也可以

网友:
所以这个是个扩容盘?128M扩容到8G的?

网友:
虽然小,但还是mlc的颗粒

网友B:
做个加密狗或者硬件钱包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加密狗或者硬件钱包呗

太高端了,得学不少知识才能弄
教教我理论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高端了,得学不少知识才能弄
教教我理论呗

相当于写保护U盘XDDDD

网友(2024-01-17):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Flash Disk 2.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5136 PID = 4678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USB2.0 FlashDisk
设备修订版: 1000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2.0
产品修订版: 2.60

 主控厂商: Micov(迈科)
 主控型号: MW8209(MXT6208E)

 友情提示: 在对该盘进行读写操作前,请退出本工具并重新拔插该盘!

这个识别不出来型号

网友(2024-08-25):
这128M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估计也用不坏。

网友:
1M写入可太难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