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子产品除灰,鼓风机用哪种好?东成鼓风机为何不带小风嘴?

楼主(2023-12-16):
德力西的鼓风机带小风嘴,但是用小嘴持续时间为何不能超过5分钟
各位除尘用的哪种鼓风机,买哪种好呢

暂定德力西的鼓风机,因为有小风嘴,
东成为何不提供小风嘴,难道东成鼓风机加上小风嘴也只能持续用5分钟么

网友A:
这种超高速电机发热量比较大,使用小风嘴会对电机的散热造成影响。

网友:
除尘用毛刷加鼓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超高速电机发热量比较大,使用小风嘴会对电机的散热造成影响。

鼓风机用电机转速比电钻快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鼓风机用电机转速比电钻快多少?

这个具体数据真不知道就像那种小型绞肉机、粉碎机一类的,都是要求电机通电10秒左右就要断电休息的,你要是敢连续通电几分钟估计就要烧电机了

网友B:
因为小风嘴用处不大,还可能损害电机,所以东城觉得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小风嘴用处不大,还可能损害电机,所以东城觉得是鸡肋

小风嘴,出风速度快,风力大,除尘效果好,咋那么会是鸡肋呢

网友C:
  有个沪士的偶尔用 ……

网友:
小风嘴风阻大,电机容易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沪士的偶尔用 ……

沪士多少钱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沪士多少钱买的?

  忘了  750W  还可以 ……

  喜欢正泰 ,不喜欢德力西 贴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  750W  还可以 ……

  喜欢正泰 ,不喜欢德力西 贴牌货

正泰不是贴牌货么?

网友D:
小风嘴风阻大,.长时电机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风嘴风阻大,.长时电机容易烧

大风嘴出风力度太小,有些灰尘吹不走啊

网友:
小风嘴通风量减小,电机容易过热

网友E:
风机的话 是以流量为主 ,更小的嘴并不会显著提供更高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机的话 是以流量为主 ,更小的嘴并不会显著提供更高的压力。

更小的嘴风压还是要高一些吧

网友:
直接用空压机不行吗?我用着挺好的

网友F:
有条件还是空压机+毛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条件还是空压机+毛刷,好用

你怎么控制空压机风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