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奔腾PFF30E-B电饭煲拆、洗按键

楼主(2023-12-16):
         3升的老电器了,原厂内胆已经掉漆严重,到它的新东家-美的本地售后部,80买了个新的,标的 是美的 ,也挺合适。多多的30多元 一个,鬼知道用啥涂料,不敢买。
         原来用开的,就是嫌它煮得慢,所以束之高阁。现在再拿出来,只有 快煮 、取消 键 有反应;正常煮,按亮过一次,就一直不亮了。现在 快煮 经常要加很多水,才没有 夹生的感觉。还是拆开整理一下各个按键吧。
         因为最近很少煮饭,所以小蟑螂都跑光了。长时间的烘烤,塑料老化,按键延长柱 的连接杆 都断了两个,提手也断了。所以整个按键延长柱盘 就不拆了,其实已经掰断了一个卡扣柱。分多次加点530,每个键狂按3分钟就通了。其实不拆机,直接在外面不停地按,估计也行。
           3线交流电源座设计得挺巧妙,一推就出来了,不用拆螺丝。

楼主:
        按键电路部分,用了HT46R47单片机,还有个 蜂鸣器,芯片的具体应用pdf请到这个网址看https://m.book118.com/html/2017/0713/122097513.shtm

楼主:
功率控制电路,有个9013

楼主:
断裂的塑料件修复:
1.按键延长柱 支架,502粘不住,还是得上 热熔胶。
2.提手,断口两边 各烫两个孔,穿多层白线,拉紧捆牢后,加502固化。

网友:
里面真埋汰都好好清理下

网友:
以前奔腾电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复后又能再用一阵了

网友A:
这种锅美的才100块出头,没有必要80块买内胆,家里有两个,开盖漏水严重,因为没有存水盒。
看电路好像是只有一个加热器,用继电器控制功率,这样会累死继电器啊。
越小的电饭煲,保温越好,3L美的保温75度,1.6L苏泊尔80度,都能将鸡蛋保温煮熟了。

网友B:
上盖的线比美的好多了..美的的就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锅美的才100块出头,没有必要80块买内胆,家里有两个,开盖漏水严重,因为没有存水盒。
看电路好像是只 ...

在理,不过老货还是可靠点。没有存水盒,但它也没试过,煮饭时开盖,饭水会四处流而跳闸。就是今天拔掉3插线时,发现座里有水迹,一通电就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盖的线比美的好多了..美的的就爱断

虽然细,但是是 高温线,偏硬 但没发黄

网友C:
还有很多小强残留的痕迹没有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很多小强残留的痕迹没有清理干净!

零碎的 就清掉了,粘牢的 就不管了,反正以后还会有

网友:
美的电饭煲也没存水盒,水就在外壳边缘,满了就往桌子上溢出,设计有点操蛋,不设计存水盒给个排水孔也行啊,我自己拿瓶子接也好过水漫金山

网友:
80元内胆太贵了,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这个电饭煲有点脏呀。。

网友:
有小动物活动的痕迹

网友:
   里面真的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