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在面包车顶部装太阳能电池板怎么搞比较好?

楼主(2023-12-16):
有人试过给自己的汽车装太阳能电池板么

网友:
看到有人面包车有安装: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193-1-1.html

楼主:
给车顶降温,同时可以充电啊

网友:
去视频平台搜搜,那些自驾的拿车当房的博主基本都有装

网友A:
软板的,直接贴在车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板的,直接贴在车顶上?

不需要车顶打孔装太阳能板支架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车顶打孔装太阳能板支架么?

软板直接结构胶粘上就好了,不需要打孔安装。需要一个太阳能控制器,软板接到控制器进线,出线接电瓶就好了。

网友:
软板最简单,风阻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板直接结构胶粘上就好了,不需要打孔安装。需要一个太阳能控制器,软板接到控制器进线,出线接电瓶就好 ...

软板是不是容易坏?

网友C:
提醒一下,不管怎么搞,防水的胶一定要用耐候的硅酮胶,千万不要用什么普通的硅胶,更不要用双面胶。
太阳能板下面的漆面,最好用PET材质的车衣膜贴一层,否则将来取下来会破坏漆面。

网友:
听说有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一下,不管怎么搞,防水的胶一定要用耐候的硅酮胶,千万不要用什么普通的硅胶,更不要用双面胶。
太阳 ...

结构胶的耐候性与耐候胶一样好,甚至更好,因为结构胶的耐候性关系到安全,如果老化快,玻璃掉下来后果很严重,所以现在的结构胶基本都是硅胶

结构胶反而更好?

网友D:
我是户外爱好者,我的车安装了单晶硅硬板太阳能发电板在车顶,户外车改装总结出来的经验,软板太阳能板发电率超级低,价钱又贵,还是单晶硅太阳能发电板好,面包车是最好安装了,只要车顶安装东西不超20厘米,交警百分之百不会罚款,也不会管的,

网友:
想发电要把车放在太阳底下爆嗮,岂不是跟车降温背道而驰,就算能保护车顶暴晒,遮挡部分跟爆嗮部分时间久了会有色差,四周车身也不能保护,爆嗮下车内塑料会加剧老化,再感觉值得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板是不是容易坏?

还可以吧,按照车顶不平整的环境,还有考虑风阻,软板更适合。我的房车就是软板

网友:
软板发电效率低,硬板容易裂,胶黏住了换都不好换,再说,你用了太阳能板,电往哪里充?车载电瓶容量太小,扛不住一天十几小时往里灌,夏天没多久就烧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吧,按照车顶不平整的环境,还有考虑风阻,软板更适合。我的房车就是软板 ...

软板可以塑形么?你的房车是车头+挂车,还是改装测,或者是原厂的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户外爱好者,我的车安装了单晶硅硬板太阳能发电板在车顶,户外车改装总结出来的经验,软板太阳能板发电 ...

车顶安装东西,只要不超高就没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顶安装东西,只要不超高就没事么?

所以说软板,装了都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软板,装了都看不出来

车顶装软板电池板,有效果图么,发几个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