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易拆机维修KORAD/KA3005D数控可调电源软按键失灵

楼主(2023-12-16):
今年上半年入了一台KORAD KA3005D,除了有工频哼哼声和线性电源效率低,使用起来还是十分满意的。

但近日调试电源时,M3的24V档位和M4的6V档位却怎么也按不出来,用力按下并左右晃动按键才有响应。根据经验,这一定是导电橡胶软键失灵故障。
遂拆机。该电源只需拆除两侧合计10个螺丝,即可向后抽出机壳,看到后面的功率板。这回功率板似乎做了改变,使用铝基板直接贴在铝散热器上,由风扇直吹。但是对30V5A的线性电源来说,这个铝散热器有点太抠门。

功率板顶面照,一个大功率全桥,两只国产D1047调整管。

前面版上则插着主控板。板子上如此规整的大量电阻,经过观察走线,竟然是595+R2R网络+运放组成的目力DAC!长见识了。

接下来进入正题,开始维修面板软键失灵问题。这种问题一般要么是电路板上有污垢,要么是软键导电橡胶老化。遂拆下主控板。
拆除连接上下横梁的4个螺丝后,面板就可以与外壳分离。只需要拧下图中4个自攻螺丝,并用双手同时向后拉起控制板即可取下。用双手是因为显示板/按键板与主控板用排针连接,两侧受力避免掰弯排针。

如图所示,黄色的是按键板。有趣的是红色导线旁边的螺丝上有个垫片,并且是斜着拧上的。

从正面用力拔出旋钮塑料件,随后拧下所有固定按键板的自攻螺丝。

目测按键板很干净,但保险期间,使用酒精擦拭每个按键触点。
然后是对软键下手。取一段导电金属网胶带(如图),剪成合适大小的小片。

然后对应黑色导电橡胶位置贴上并按压贴合。

这样就完成了修复。最后装机测试,按键操作灵敏。

网友A:
不知道这种导电橡胶贴上后,能用住吗?时间久了会不会胶层老化脱落?一般这种触点接触不良故障,只要不是触点材质老化问题,一般使用橡皮擦拭后都可以恢复。

网友:
一般擦拭可以解决,淘宝还有那种导电橡胶按键修复用的东西,感觉那种还不如你的方法靠谱,是我我可能擦一下不行就给他改成微动按键

网友:
市场上有那种热水器排气管密封铝箔,那种也不错,自带胶,一大卷才10块钱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种导电橡胶贴上后,能用住吗?时间久了会不会胶层老化脱落?一般这种触点接触不良故障,只要不是触 ...

贴的金属导电胶带,理论上不氧化的话是没什么问题。毕竟这个电源外壳都有点黄了,估计也有点年头,可能是老化了

网友:
这种导电橡胶贴非常好用,家里的遥控器修复后用了几年了还是很灵敏!

网友B:
这种修按键的方法最有效,就是胶水粘的牢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修按键的方法最有效,就是胶水粘的牢靠不?

金属导电胶带背面有自带胶,并且每个按键都有凹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牢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导电胶带背面有自带胶,并且每个按键都有凹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牢靠的 ...

那就完美了!

网友:
铝箔胶带,铜箔胶带这些都可以

网友:
这种金属导电胶带应该没问题,可以放心正常使用了。

网友:
和修遥控器按键一样

都是用铝箔沾上ok

网友:
这种导电橡胶容易老化,老化后就不导电了。

网友:
电阻排列的挺整齐的,像方队似的。

网友:
涂点导电银浆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又可以玩几年了
胶,5-7年就失效了。
直接1毫米厚的锅仔片按键。。。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不错,感觉做工挺硬朗的

网友:
市场上有那种热水器排气管密封铝箔

网友:
一般擦拭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