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牛享多功能LED彩光测电笔

楼主(2023-12-16):
前一阵子红包买的,牛享多功能LED彩光测电笔。可以直观的测断线,智能感应检测验电,兼螺丝刀功能。这款用的是三极管,使用3节LR41型纽扣电池供电。属于后期推广普及的升级产品,测试起来要比立昌那款8脚芯片的快一些。拆开看了看,顺便整理了一下,供坛友参考。

牛享多功能LED彩光测电笔厂家介绍

到手实物,多送了一组(三节)备用电池。

电路比较简单,采用的元件比较少。元件依次为:565/5.6M,WD,L6/2SC1623/0.1A50V,106/10M,M6/S9015/0.1A45V,LED绿,LED红,M6/S9015/0.1A45V,224/220K,L6/2SC1623/0.1A50V。

板号:Q21-169

使用3节LR41型纽扣电池供电。

这款测电笔随时处于待机状态,有点费电。平时长期闲置不用时,可以将电池断开。找了个双面胶的背纸,剪了个8mm的圆,放置在电池负极与弹簧之间,阻断电源供电。需要使用时,取出绝缘纸即可。

相关链接:

拆解立昌多功能LED彩光测电笔

网友:
我记得9几年就有了,当时电子报也介绍过,也买过一支,它是三个三极管组成的达林顿电路来检测的,最大的缺陷老是接触不良,好像现在也没多大改进,就是把分立原件换成贴片的了……

网友:
放电池的太费电了

网友:
拆解的很仔细 图文并茂

网友:
最近这是和电笔杠上了啊,各种小红包买的电笔

网友:
没有氖泡的好用

网友A:
万一电池没电了可能导致误判的吧~

网友:
他的最大优点就是找断点。

网友:
这个我用红包买了2只,这个偶尔用用也还行。

网友:
最大优点就是找断点

网友:
要电池才能工作,沒电了要用用不上。

网友:
CR-V合金钢,真的?

网友:
还是老产品不用电池

网友:
不装电用不上

网友:
这种挺好用的

网友B:
应该不实用的东西,像我们这些难得用一次的人等要用的时候估计没电了,不然还得花心思去养电池,
这东西估计也就那个光炫彩一下让小白心里面看起来很酷的感觉吧。
信不信俺也去撸一只来玩,但高于8毛不要

网友:
就这个电阻就过不了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电池没电了可能导致误判的吧~

这种测电笔主要看好测试直观。用之前先自测一下,没电的话,会不亮灯,就当是普通螺丝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实用的东西,像我们这些难得用一次的人等要用的时候估计没电了,不然还得花心思去养电池,
这东西估 ...

到手一把用用就知道了,测试很直观,很方便。据说已经更新好几代了,到手的是更新后的,刚出的时候,十几元甚至几十元包邮,后来简版后9.9元包邮,现在已经几元包邮了,我这是红包0元购的。开始没用之前也是没觉得有什么好。有红包买了三种,结构不太相同,效果一样。还有一款包胶的,比这两款结实很多,回头整理一下,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