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N,还需要有独立IP地址吗?

楼主(2023-12-17):
VPN是如何连接的?是不是也要有独立IP地址才能实现VPN功能?

网友:
但最稳定的当然是公网IP.

网友:
不知道IPV6的地址能不能用

网友:
至少一端有公网IP

网友:
爱快可以ipv6

网友:
固定IP最好了,动态公网IP也行

网友:
TCP  1723 请问怎么能连上?

网友:
当然了,没有IP你连接怎么填写

网友(2024-02-26):
如果是爱快的话,可以SD-WAN,免费的只能用2个节点

网友:
不用独立ip,能上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