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数字万用表应该设置一个较高电压档

楼主(2023-12-17):
很多电工都是用指针表来测漏电,确实比数字表更灵敏,也更方便,主要是指针表测试电压高,数字表是不是也应该设置一个较高电压档?

网友A:
再加个电桥功能,电感测量功能,绝缘电阻测量功能,让绝缘电阻表还怎么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电桥功能,电感测量功能,绝缘电阻测量功能,让绝缘电阻表还怎么卖! ...

哈哈,说得也是!

网友:
那就叫特殊万用表了   应该有

网友B:
一些高值电阻漏电,包括圆柱形和贴片的,数字表测量一切正常,指针表10k档位十多v测量就明显发现变小,还有测量场效应管导通,二极管老化指针表也很好用,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过大可以用指针表x1档位,电流比较大,压降增加明显,数字表经常测量完全正常,普通数字表测量老化的电解电容器也经常正常,电桥1k10k频率去测量就会发现老化了。元器件明明坏了,你表不合适,测量不出来,误判,是很郁闷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高电压档,是指低阻电压档,还是指输出高电压的电阻档,这二个很多数字万用表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些高值电阻漏电,包括圆柱形和贴片的,数字表测量一切正常,指针表10k档位十多v测量就明显发现变小,还有 ...

技术不过关,怪表

网友:
确实应该设置一个最好所有电阻档位都把测试电流提高10倍,降低像ut61e+ ptc造成的热电势影响不过实现这个功能可能有点困难

网友:
你是说Fluke 1587或者优利德UT 533?1000v够不够

网友:
不是有绝缘表吗?

网友:
主要不是电压高低的问题。。。。主要是数字表高阻挡内阻大,容易受干扰。再加上数字表量程问题。导致很多表很多时候无法很好的测量漏电!

网友:
专表专用吧?

网友:
数字万用表一般都够用的!

网友:
指针表的测试电压也就10V左右,要真正测漏电,还得用兆欧表。

网友:
想起来现在网上有卖耐压测试仪,测电容、mos、igbt啥用的,0-3600v,1~5mA可调,几十块。这玩意串个电流表测漏电可比万用表强多了,只是数值需要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