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线比较软?

楼主(2023-12-17):
在气缸头部安装有电子元件,因为气缸会有伸缩,所以对线要求比较高。在淘宝上买了几款所谓的硅胶线,但效果不太好,不知道是硅胶线质量不好还是有更合适的线材?

网友:
可以看看拖链电缆

网友:
找一下铜网编织线

网友:
拖曳电缆,本来就是干这活的

网友:
拖链电缆是一种可以跟随拖链进行来回移动而不易磨损的高柔性专用电缆

网友:
美标硅胶线不行吗?拖链电缆单根铜丝好像比美标0.08还粗点。

网友:
类似螺旋电话线的编织线

网友:
柔软并且强度高的是那种类似耳机线的。带绝缘漆中间有束白丝的,就是只能做信号线,

网友:
贴个图会有很多建议的。

网友:
得用超柔电缆,铜丝都是0.1mm以下,芯线还要编棉线。可以去搜搜胜牌,淘宝有店

网友:
诺基亚N93原装的排线

网友:
拖链电缆太适合了,真的柔软,我红包撸过也发过帖,目前用在开关电源上,大冬天的一点没受影响,一样软

这个线本身就是机器人用的,楼主自己说没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