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千里耳GS13广场舞小音响,想加个电池,没空间作罢。

楼主(2023-12-17):
小身板声音倒大的很,等电池不耐用再换一个吧。

网友:
这么大的箱子电池会没地方放?

我觉得10000mAH压力也不大。

网友:
腔体里面想办法安装一节软包电池

网友:
电池不一定要18650
这样发挥空间很大

网友A:
单节供电的最好搞了,直接并在上面,不用考虑平衡问题!我的仿JBL蓝牙炮筒音响也是并了几块软包电池,基本上待机一两个月问题!

网友B:
拼多多去撸亿纬2500ma的,

网友:
更换一个质量好的大容量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听个响的产品,不坏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去撸亿纬2500ma的,

前一阵子好像看到有人撸过,好像很便宜,现在价格应该都恢复了吧。

网友:
不需要增加电池,把原来那个电池换成单颗3000mAh的就行了,使用续航有显著提升

网友:
搞个汽车电瓶固定在音箱下,接个DC降压模块给音响供电,既稳当又耐用。

网友:
大单体走起

网友:
软包电池很容易放进去吧。

网友:
如果不局限于18650的话两个下角能放软包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节供电的最好搞了,直接并在上面,不用考虑平衡问题!我的仿JBL蓝牙炮筒音响也是并了几块软包电池,基本 ...

这是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节供电的最好搞了,直接并在上面,不用考虑平衡问题!我的仿JBL蓝牙炮筒音响也是并了几块软包电池,基本 ...

是使用还是待机?如果是待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这个低音应该不错吧  、

网友:
更换一个质量好的大容量电池

网友:
喇叭磁铁那边没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使用还是待机?如果是待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电源开关一直开着没有关,平时都是蓝牙状态连接电脑主机,隔四、五天就白天上班的时候充一下电,下班就断开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