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星老电脑进不了系统怎么搞,是引导文件问题吗

楼主(2023-12-17):
三星老电脑,之前以为是启动项,结果设置硬盘还是启动不了,是引导文件问题吗

网友A:
没识别到硬盘!,找到光驱了,你有使用U盘PE系统引导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识别到硬盘!,找到光驱了,你有使用U盘PE系统引导看下!

进BOSI有看到硬盘P0

网友:
硬盘没有操作系统或者系统坏了

网友:
看到硬盘P0没有具体型号,还是没有识别出来。。。启动界面直接pxe网络启动失败就停止了,硬盘没找到啊

网友:
BOSI F9回复初始设定,再用U盘PE引导看进去查看硬盘参数正常不。

网友:
尝试用PE能进么,能进说明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硬盘的型号呢?只显示P0是不正常的。

网友:
要么硬盘不匹配?坏的? 要么硬盘格式不对,系统无法正常引导进系统……

网友:
硬盘没识别出来

网友:
用pe进去看看

网友:
楼上有位说得对,进u盘PE看看硬盘在PE里能认不。大概率是引导挂了。用PE里的修复启动试试。

网友:
更换硬盘+更换内存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硬盘挂了或系统挂了。

网友:
硬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进PE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