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高仿苹果20WC口充电头

楼主(2023-12-17):
邻居扔掉的充电头,以为是原厂的,就捡回来了。

今天的主角——苹果充电头。

有点分量,插脚做工精良。

有防伪标识,不同角度可看见“撕毁不保”字样。

插脚磁铁不吸,应该是铜脚。

文字说明及商标参数。

type-c插口(请忽视我已撬开的痕迹)

由于没有输出,只能拆开看看了。打开一看,一眼假:盖子的结构就不对。

四圈封装也不对,正品不是这个结构。

C口座子更不对。灌的胶到像那么回事。

抽出电路板。请注意黑色的套着热缩管的四棱柱的物体。

多么熟悉的山寨结构啊:从电容到保险电阻,都透露着浓浓的山寨味。

套着热缩管的黑色四棱柱的物体原来是一块配重铁。还好用了一颗固态电容(不知真假)。

既然这么假了,就没必要修了,顺便看看用料吧:ABS210,2A1000V整流桥。

看得不太清:V6006C快充协议。高性价比纯PD协议芯片,支持单C口PD快充,支持多种PDO功率 :18W/20W/25W。

12W开关电源芯片。CSC7205A。

找到一个CSC7203的电路图。

同步整流IC,CSC7720。
其实这个充电头从外观就可以判断是假货:字迹不清晰;上盖有缝隙。
谢谢围观!

网友:
看外观的字迹都不清晰了,也许是年头很久了吧

网友:
山的也有快充,这么卷了?

网友:
整体做工比起一般仿品还可以,铜插,固态电容

网友:
还撕毁不保,太假了啊。。。一看就是山寨

网友:
那个金灿灿的保修贴纸,就能显示 他的出处和品味

网友:
没有用铁块,进步了

网友:
配重居然有热缩管包,很到位,有效防止可能的短路等问题

网友:
配重还用热缩管套着;良心了

网友:
做工比起一般仿的还是好一点  能用系列

网友:
这东西仿得可以了。比一般好很多了。

网友:
铜脚的插头,还可以啊

网友A:
有捡到三个苹果快充充电器,磁铁不吸,但又担心是山寨的,充电时候有高频啸叫,网上说有真有假,改天拆出来才放心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
撕毁不保。。。年代感一下子出来了

网友:
包了热缩管的配重块,买电源送铁块了。

网友:
做工尚可,这个type-c插口母座结构有点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捡到三个苹果快充充电器,磁铁不吸,但又担心是山寨的,充电时候有高频啸叫,网上说有真有假,改 ...

强磁对着壳子吸一通,里面有配重铁的话很容易感觉出来,变压器磁芯吸力没铁块强

网友:
不拆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