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简单修一个电池挂掉的iPod Touch 6

楼主(2023-12-17):
⚠️警告: 请勿模仿图片中的任何行为,请前往设备厂商维修点或有资质的维修点更换设备电池,而不是自行更换/拆解设备电池,擅自更换/拆解电池可能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本人对模仿图片中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概不负责。

上周同学送了一台坏的粉色ipod touch 6 32G,据说是前几年海鲜市场收的绕id机,放了半年后无法开机,充电也没有动静,初步诊断为电池饿死
这个机子感觉就是一个阉割了移动数据、电话和GPS的小手机。

拆机略过,ifixit有完整拆机教程,想看的戳链接https://zh.ifixit.com/Guide/%E7% ... B%86%E8%A7%A3/44378
拆的时候小心点,别学我把左下角背光翘起来了(拆机片顶到了)

直接把电池排线焊下来,焊一节锂电上去测试,电池排线主板端的定义从左到右分别为 负极|电池通讯|正极 ,这里测试只接正负极就好

插充电器,轻松进系统

看来确实是电池死了,接下来把测试电池焊到保护板上面骗过系统,等新电池到了再换上去

先拆电池,用撬棒在电池侧边翘,拆下电池,注意不要使大劲把电池翘弯了。原机电池容量为1043mAH,非常薄,在当年算是很顶尖的了

测一下电芯电压,2.53,已经过放了,怪不得保护板保护了

拆下电池保护板

保护板定义如上图所示

接下来把电池焊到保护板电芯位置上

注意!除非是临时测试,长期用必须用3.8v锂离子电池代替而不是常见的3.7v锂聚合物电池,3.8v电池充满电压为4.35v,而常见的3.7v锂聚合物电池充满电压为4.2V,错误使用锂聚合物替代将导致电池过充

焊好了,用高温胶带保护一下,避免短路

清理一下主板电池焊盘,准备焊保护板

焊接保护板,焊好后记得用4.2V电源怼一下保护板输出,激活电池

打点热熔胶固定

简单测试一下功能,前后摄、手电筒、wifi、蓝牙、扬声器、喇叭都是正常的,这机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下周把新电池装上去就完事

最后看一下爱思,显示工厂激活,应该就是绕id机了

========================end======================

网友A:
没必要换新电池的,就是低电压保护了,2.53V没有完全饿死,跳过保护板充一下电,还能接着用,又浪费钱买新的,绕id的破玩意,没必要花那么多钱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换新电池的,就是低电压保护了,2.53V没有完全饿死,跳过保护板充一下电,还能接着用,又浪费钱买新 ...

可能图里不大明显,但是那个电池已经有点涨了,所以才外接电池。另外大哥有什么去掉id的好办法么?

网友:
挻好的,我有台8G的不知几代,有耳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