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才用了一次的USB TYPE-C线,竟然里面一个触点撅起来了,太不牢靠

楼主(2023-12-17):
幸亏是线坏了,如果是电脑插座TYPE C母座坏了,那可麻烦了。

网友:
一看就是寨版

网友:
质量好,价格便宜的能找了。

网友:
没那么差吧,我这好多山寨的也没那么差啊,是不是你设备的口有问题啊?

网友:
这种线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个封头子都那么大缝隙,山寨中的山寨

网友:
便宜的总有问题。

网友:
感觉质量不怎么好,里面口子和外面塑料口子有缝隙太大了

网友:
现在 有些 C口 公头,只有一边有触点。插拔时,感觉不紧,没有最后扣紧的感觉,尤其是 其他接口 转 C口的转接头。

网友:
小作坊的产品

网友:
这属于山寨线

网友:
几毛钱买的啊?

网友:
便宜货就这样,看运气

网友:
退款不退货

网友:
远离山寨,可避开各种古怪问题

网友:
不用说,这条线肯定是三无产品,铜线都不一定是

网友:
山寨的靠不住,容易坏。
正品的触点都是满的,你这个还缺针,属于cost down版

网友:
C线,只要不左右晃动就好,不好用了就换线,比烧设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