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银灿IS916主控 威刚 S102 16G U盘烧坏 里面有短路 求电路图或者经验

楼主(2023-12-17):
求电路图,谢谢

就是跑了个测速软件,但是用的是TYPE-C转 USB 2.0的转接头

目前上电就有大电流,750mA,肯定不对。

电容有两个和地短路,到底是电源芯片坏了?还是电容坏了?

感觉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把电容拆了,再测就知道了

网友:
热成像看一下不就知道了,没有可以手摸,或者涂松香,看哪里融化甚至冒烟

网友:
昂达威刚不分?

楼主:
现在电容烫,,,主控也烫。。。。哎。应该是完蛋了

网友:
看内部图都有点怀疑:啥?昂达的东西也能做这么好!再看到品牌照片,哦,原来是威刚

网友:
怎么这么脆弱

网友:
外头看标题以为是个MP3坏了呢。进来一看,原来是威刚的闪存盘。好吧。。。

网友:
如果主控也烫了,估计凶多吉少了。

网友:
电容烫肯定短路了,废板子找个电容换上看看,如果不行的话主控应该是坏了。

网友:
前二天买了个坛友做的,,256G,,16G用了这么年可以了

网友:
电容烫了可能有短路,电容短路肯定有过压,建议先换电容,拆下闪存,测试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电压不对就是电源ic坏,主控烫不烫,还烫就是挂了,温度电压都正常再焊回闪存试试

楼主:
有个电源芯片,小四方,6个脚的。3020,,,也不知道怎么测啊?

网友:
16G的U盘又不贵啊,重新买个吧。

楼主:
找到几个电路图,类似的

楼主:
把两个测量短路的电容拆了,还短路,感觉是主控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可调电源,1-2V低电压测试那里短路了,主控先烫就扔球

楼主:
主控烧了,有短路。焊下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