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屏幕色彩有问题,和背光是否有关,如何维修?

楼主(2023-12-17):
发现屏幕色彩有些暗淡,之后去设置改配置,发现背光似乎有些问题
背光问题似乎否会导致屏幕色彩暗淡?有办法维修么?

暗处拍,带护眼模式

室内光拍,关闭护眼模式

这个屏幕的背光是不是有问题,如何维修?

网友:
AMOLED还是LCD??

楼主:
华为畅享 9S手机,是什么屏幕?

网友A:
畅享系列就不用花那个心思了,换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畅享系列就不用花那个心思了,换手机吧

白天贴膜白边液挤气泡,有可能把屏幕搞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畅享系列就不用花那个心思了,换手机吧

畅享6+128还能用的啊

网友B:
液晶屏老化了,就那样,华为荣耀系列低端手机都这样

网友C:
OLED屏幕老化了,跟使用时长有关系的,这种屏幕不如LCD的耐用,一般是三年之后会逐渐老化发白,可以去色彩管理里面手动调节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OLED屏幕老化了,跟使用时长有关系的,这种屏幕不如LCD的耐用,一般是三年之后会逐渐老化发白,可以去色彩 ...

这机器 是lcd。。。。。。所以是屏老化, 换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老化了,就那样,华为荣耀系列低端手机都这样

放了几天,色彩似乎又回复正常了,
是不是贴膜时按压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了几天,色彩似乎又回复正常了,
是不是贴膜时按压导致的问题?

感觉像是长时间亮屏导致的烧屏,lcd也会烧的 ,但是一般放一段时间会恢复一些,轻的烧痕会自动修复

网友D:
应该屏幕老化,背光暗颜色不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屏幕老化,背光暗颜色不会变差。

背光四周有明显光晕,中间偏暗
是不是屏幕形变造成大?
手机放了2天,现在背光似乎又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背光四周有明显光晕,中间偏暗
是不是屏幕形变造成大?
手机放了2天,现在背光似乎又正常了 ...

如果你用酒精擦洗过有可能酒精渗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酒精擦洗过有可能酒精渗进去了

酒精渗入液晶层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酒精渗入液晶层么?

一般是渗的背光匀光板柔光膜之间,等拻发干了就好了,可能会稍微有点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渗的背光匀光板柔光膜之间,等拻发干了就好了,可能会稍微有点水印, ...

酒精渗到背光匀光板柔光膜导致显示异常的情况是否很常见?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酒精渗到背光匀光板柔光膜导致显示异常的情况是否很常见?

酒精能进去一般就是屏幕边开胶了,我遇到过,屏幕边最好整点UV胶啥的封一下,酒精能进去水就可能会进去,

网友:
OLED屏幕目前容易老化,贴膜可能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酒精能进去一般就是屏幕边开胶了,我遇到过,屏幕边最好整点UV胶啥的封一下,酒精能进去水就可能会进去, ...

光固话胶可以贴合屏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