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拆,修,改 手指夹式血氧仪

楼主(2023-12-17):
前不久在老王那看到有 “屏带板 测氧气含量主板 几个款随机发 OLED TFT屏”  当屏卖的 才2元一个
果断入了五个,五个缺后盖

第一楼  拆

楼主:
第二楼  修
买了五个有二个不亮,另外三个可以点亮,但好象都有接触不良的现象,老板说是拆屏用的。
看着做工不错,就有修的冲动,经查都是排线接触不良,从网上买来0.8mmx5-40mm 的排线
(网上FPC排线5芯的最少也需要1元,找了一家30芯的1元,回来一个可以分割成6个五芯了)。
5个都是排线问题,换后全都好了,赚了!

楼主:
第三楼  改成锂电 配后盖
1、改成锂电
这个虽然省电但要用两节七号电池,于是想改成锂电,
买了几个二手电池,充电宝里拆。
TP4056 1A锂电池充电板模块 TYPE-C接口

2、配后盖
发过来的都没有后盖,于是到处找差不多的改后盖材料
无意中发现宿舍的个两开的墙开关按键适合改后盖

感觉外观不好看,于是画个个图 到JLC做了3D打印,方便。
最且全都改好了!

网友A:
屏有点小吧?高度如何?

网友:
疫情期间居然没有出掉。。。亏大发了吧

网友:
疫情一过这些东西都泛值了,用的人少了……

网友:
第七楼  阅

网友:
可改成毫伏表!

网友:
这个当初可不便宜

网友B:
跟风买过两个血氧仪,像是OLED屏的。

网友C:
30芯变6个5芯,学到了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D:
疫情期间购买的手指夹式血氧仪,电池不耐用,换锂电池要好一些。

网友:
这东西现在是不是回到白菜价了?

网友:
老弱病残经过一番打理成青壮小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有点小吧?高度如何?

0.96的OLED,显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风买过两个血氧仪,像是OLED屏的。

见有医院也用这种,有机会就想搞来试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芯变6个5芯,学到了

可以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疫情期间购买的手指夹式血氧仪,电池不耐用,换锂电池要好一些。

已改装锂电一体的了!有合适电池还可以改大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经过校准,数据准确性存疑

另:整个维修过程中配后盖是最有技术含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