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虚标的2000瓦数字功放

楼主(2023-12-17):
感觉虚标严重,做工和玩具一样。远离江门货

网友:
两三百W 差不多

网友:
江门特产这货?

网友:
2000w是一个型号

网友:
如果最大功率是2000瓦,那实际功率就是200瓦,是参数概念的问题

网友:
壳子挺长

网友:
中国特色,只能说是

网友:
数字功放效率高

网友:
2000W
的功放,声音到底有多么响亮?

网友:
你不说数字,我还以为是对管。

网友:
赞同2000w是一个型号
一般环境用用还是够的了

网友:
看样子200W应该有吧

网友A:
功率分峰值功率和额定功率!
峰值功率2000瓦!
额定功率连200瓦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分峰值功率和额定功率!
峰值功率2000瓦!
额定功率连200瓦都不到!

他说能推15寸,功率是哪来的

网友:
四只功放管,200瓦顶天了。

网友:
虚标的2000瓦数字功放

网友:
看电路像是220V整流滤波后的310V直流非隔离buck降压的,低压侧利用电容的中间接点产生浮动地,主滤波电容560uf,功率应该在800w左右。这个高压的热地和低压的冷地没有隔离,有安全隐患。

网友:
有几个大电容

网友:
没有地域黑的意思!但是潮汕一带都这样。这个电源花了30元!给法拉电容充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