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SUNROAD GPS海拔气压高度计

楼主(2023-12-17):
双十一买了个一直想要的表,爬山爱好者的福音。
可以通过GPS,气压计,测定高度,还算准吧。

网友:
看里面的空间,可以整一个容量大一些的电池进去。充电接口竟然还是t口

网友:
好大一坨牛屎

网友:
多少钱,这个

网友:
感觉如果是户外应用话,防水什么的差一些啊。

网友A:
同问?
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海拔气压高度计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多少钱?

网友:
这个应该比气压测的准

网友:
上楼不知有没数字变化

网友B:
感觉电池小,能用多长时间啊?

网友:
看着挺专 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池小,能用多长时间啊?

估计半天没电了。我的佳明201x改600mah容量14500锂电芯,充满后6到8小时用没电。

网友C:
感觉电池有点小啊,换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使用效果如何?

达到预期了,精度就10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池小,能用多长时间啊?

打开GPS费电,普通使用应该能用几个月吧,到目前为止还没把电用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池有点小啊,换个大的

手头有大的电池,但这个感觉很省电,所以还是不换了。

网友:
电池有点小啊

网友:
在什么地方 海拔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