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九阳电磁炉JYCP19BE

楼主(2023-12-17):
同事家里淘汰下来的九阳电磁炉,型号是JYCP19BE,看起来有年头了,像是垃圾堆里捡来的,扔在角落里又搁置了两三年,最近有空又翻出来看看。症状是通电无反应,拆开看看,死马当作活马医。先上网查了一下资料,竟然找到了电路图,于是下定决定把它搞好(当然投资不大的情况下)。拆开一量,没有5V电压,顺着电路往前找,发现22欧限流电阻损坏,仔细观察,有点烧毁的痕迹,估计电源芯片thx202h也挂了。整流桥、开关管测试应该是好的,电容目测没有坏,判断这边没问题,就是5V那边出问题了。还有个50V电容两个引脚虚焊了,加焊一下。淘宝搜了一下,元件很便宜,直接买了,为防万一,多买了几个,防止没找全故障件,上电再次损坏。换上这俩元件,开机正常。反复开关机几次,电源芯片又挂了,可能外围还有故障元件没发现,又查了一遍,没有找到其它故障,想着限流电阻大一点可能会好,于是用两个电阻串联限流。再反复开关几次,没有再次烧毁,但是发现散热风扇转起来很费力,判断也有可能是油污把风扇糊住了,阻力太大造成烧毁电源芯片,有懂的大虾指点一下。总之算是修好了,烧水正常,又放到一边吃灰去了。

楼主:
忘记附电路图了

网友:
恭喜,早期的铜质线盘

网友:
铜线盘,质量不错,值得修。

网友:
九阳电磁炉

网友A:
没找到故障根本原因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故障根本原因

我感觉也是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没用康铜丝的炉子,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