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JBC210和245发热芯里面的热电偶是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2023-12-17):
     百度无结果                    JBC210和245发热芯里面的热电偶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应该是K型镍铬-镍硅0-1300℃。络铁中还有一种是铂热电阻,ptc发热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K型镍铬-镍硅0-1300℃。络铁中还有一种是铂热电阻,ptc发热芯。

应该不是K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