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德国根德RR720收录机简单拆解

楼主(2023-12-17):
德国根德1980年前后出品,立体声收录机,使用220V电压,波段分为长波、中波、短波和调频,调频符合国内88-108Mhz频率,带六个机械存台,并且带一个立体声调节(国外说是什么超级立体声),好像只在这个机器上使用过,内部皮带断了,这个需要打理,正好拆开给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早期的收音机都这样吧

网友:
背后很多小孔的那个插孔是音频传输插孔不??

网友:
想当年的机子外形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
收录机保存的真不 错,看着漂 亮

网友:
展开讲讲,机械存台的原理

网友:
真漂亮,好机器的特征就是历经多少年都看不到风霜的痕迹。预选器是不是后背的盖板打开后才能调谐?

网友:
德味真浓烈

网友:
好像但凡收音机里面的线都比较乱。

网友:
好机器,养眼

网友:
居然这么新   厉害

网友:
老收录机保存的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这么久的机子还保存的这么好

网友:
老机器做工很好,当年的奢侈品

网友:
机子保存的不错,看来使用很爱惜,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