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极寒天气下的固态硬盘温度

楼主(2023-12-17):
目测自己机器上闪迪一块古董128G, 以及三星的870 EVO 都正常. 京东今年价格最OK的时候入的惠普几乎就是个LE色.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一度读不出来数据, 刚开始正常. 存到一半左右就完全是2M甚至更低. 然后到了冬天, 居然慢慢活过来了. 所以那个什么百维代工的HP极度不正常, 因为我入了两块都是这样

楼主:
古董级的闪迪而且是系统盘, 我运行了很多程序的情况下现在也只有25度, 浏览器通常开几十个页面都有

网友:
固态硬盘温度

网友:
古董级的闪迪

网友:
关键是天气冷

网友A:
应该是越冷越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越冷越快吧。

太冷了也不行,把电子都冻住了,读写数据就失败了

网友:
我的几个国产品牌很好用,反而镁光128GIntel512G都嗝屁了

不懂

网友:
才12度室温有多低啊

网友:
楼主电脑里面挂的硬盘还不少呢。

网友:
楼主得开空调取暖了啊,实在不行,逮只猫抱着也行

网友:
太冷了也不行,把电子都冻住了

网友B:
现在天气冷,适合SSD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天气冷,适合SSD运行

是啊, 越冷固态运行的越好啊. 但是最后那个HP的真是是逆天了, 这样的温度下居然还有35度

网友:
夏天太热,SSD罢工了

网友:
正常,这个温度不用散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越冷固态运行的越好啊. 但是最后那个HP的真是是逆天了, 这样的温度下居然还有35度 ...

但是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固态硬盘存放的温度越低,写入时温度越高,数据保存的时间越长,这是什么原理?难道固态硬盘也像甲类功放一样,使用时冷的时候效果不好,热了效果才好?

楼主:
我感觉目前固态正常20度左右已经是极限了, 现在这种情况能到35度以上的, 基本是垃圾固态, 绝对属于有问题的固态

网友:
确实说不过去啊,这么冷的天,HP这固态还有3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