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龙威3010D可调电源

楼主(2023-12-17):
三个字的,想改四个字。预留了焊盘,不知道是不是补上数码管和导线就行了。
电流和电压的电路板一模一样,主要是改电流。对电压无要求。
有无坛友有3010df机型,拆解看一下电路有什么不同。

楼主:
找到资料了,3010df应该是用了5135表头。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接线。

楼主:
有点像5135电流表

网友:
这个不懂,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还是得找资料对照判断

楼主:
要不要直接上5145 四位半表

网友:
来学习,同时也用不上这么多位数的~

网友:
楼主高手,改可调电流,谢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着电源不错啊!还是喜欢数控电源

网友:
这个没搞过。

网友:
估计有点难度

网友:
3位LED改四位,只要看LED胖的IC是否支持

像2楼表头的 显示空间,直接用桂辰的自动调档的表头,他家的显示精度还行
其他家的,要用5位半表校准?

网友:
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网友:
直接上5145 四位半表

网友:
电源变压器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