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手里有优利德136b+的帮我试试它的二极管档位或者通断档位能否点亮LED?

楼主(2023-12-17):
最近打算买这个,比较在意这个,以及到底是b+还是c+好啊?他是两节五号电池供电的,听说两节1.5V电池的这种表是点不亮发光二极管的?问客服,有的店家客服说能点亮,有的却说不能,到底能不能点亮啊?还有一件事,我想到拼多多买,价格毕竟比淘宝天猫和京东便宜几十,但是不知道到那家店购买啊,拼多多上太多店在卖这个了,哦,对了,拼多多他有什么优惠卷能用上吗?在哪里领取?我看你们玩这个表/用这个表的挺多的

网友A:
136b+在用,可以点亮二极管。这表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6b+在用,可以点亮二极管。这表还是很好用的

嗯嗯,拼多多有什么优惠卷能用上吗?哪家买好?

网友B:
之前不会修测试过UT136b+二极管档开路电压3.24v,短接电流1mA多一点。所以一般3v以下的led点亮应该可以的,太高可能不太行

网友C:
建议买个电阻可以测量0.01欧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个电阻可以测量0.01欧姆的

能测0.01Ω的手持万用表,你知道全世界一共有几款吗?

网友:
只能说大部分能点亮。不是所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不会修测试过UT136b+二极管档开路电压3.24v,短接电流1mA多一点。所以一般3v以下的led点亮应该可以的, ...

不会修?不会修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修?不会修啥?

论坛大佬,ID是:我是不会修
论坛有他帖子,抖音也能搜到他测试表的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测0.01Ω的手持万用表,你知道全世界一共有几款吗?

不知道,太多了,四位半以上的都可以,一些9999字的也可以测量0.01欧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拼多多有什么优惠卷能用上吗?哪家买好?

买表为啥还要去平多多,,,,天猫或者咸鱼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太多了,四位半以上的都可以,一些9999字的也可以测量0.01欧姆

你理解分辨率0.01欧姆的表就叫能测0.01欧姆吧?那不叫能测0.01欧姆。能测0.01Ω的手持万用表只有一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拼多多有什么优惠卷能用上吗?哪家买好?

这个无所谓吧,优利德售后好像不错,只要不是假货,什么渠道都行,挑便宜的吧

网友:
点灯多不如买个耐压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大佬,ID是:我是不会修
论坛有他帖子,抖音也能搜到他测试表的视频 ...

哦哦 谢谢 原来是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分辨率0.01欧姆的表就叫能测0.01欧姆吧?那不叫能测0.01欧姆。能测0.01Ω的手持万用表只有一款。 ...

哦,只是分辨率为0.01,实际测量并没有这么高的精准度,说白了就是表显示了个虚假的骗你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表为啥还要去平多多,,,,天猫或者咸鱼买吧。

便宜啊 你不知道吗? 知道天猫上的有多贵吗?闲鱼怕撕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啊 你不知道吗? 知道天猫上的有多贵吗?闲鱼怕撕逼

怎么说呢,拼多多买个当玩具还行。
咸鱼就是水浑,得自己擦亮眼。
淘宝,天猫也不间的多贵啊,,之所以说天猫没说淘宝就是让你买个牌子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只是分辨率为0.01,实际测量并没有这么高的精准度,说白了就是表显示了个虚假的骗你呗? ...

不是没有意义,分辨率更多的对应短稳,可以背对背比较。表的每个数字都是真正转换出来的,但各种因素影响会使这个转换有一定误差。
前面那个人的能测0.01Ω,不严谨。能测指的是能定量,也就是0.01Ω的电阻,按10%精度来看得测出这是个0.011还是个0.012或者0.009。而分辨率指的是1Ω能测出来是1.01还是1.02虽然不一定准确无误,但是一定得能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