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P 显示 NO FLASH

楼主(2023-12-17):
YS9082HP量产工具显示 NO FLASH  换了三个都这样,有没有办法搞,用sg_flash_id可以认到硬盘大小和flash ID

网友:
颗粒型号明显不对啊

网友:
工具用错了啊

网友A:
开卡软件不对,ys9082hp的开卡软件很多,这个是N28的,还有N38A,N38B,N18等等

网友B:
工具不对,换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软件不对,ys9082hp的开卡软件很多,这个是N28的,还有N38A,N38B,N18等等

我只找到这3个,其他的哪里可以下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软件不对,ys9082hp的开卡软件很多,这个是N28的,还有N38A,N38B,N18等等

B37&B47、N38,还有这个都不行,里面没有这个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不对,换工具试试

哪里可以下载到呢

楼主:
应该用哪个工具,可否提供一个名字

网友(2024-01-27):
用这
YS9082HP_RDTSortingTool_V2.02_N28

网友:
要挨个试固件。。。

网友(2024-04-12):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C:
开卡软件不对,得用这个才可以YS9082HC_FW210415_All_1T去搜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怎么弄的后来。

网友(2024-06-05):
引用 网友C:
开卡软件不对,得用这个才可以YS9082HC_FW210415_All_1T去搜一下

大哥可以给个工具地址吗?或者邮箱发我也可以!万分感谢!1075154742@qq.com

网友(2025-05-17):
引用 网友C:
开卡软件不对,得用这个才可以YS9082HC_FW210415_All_1T去搜一下

请教,HP可以用HC开卡?

网友:
同问
sandisk这个bics4怎么搞

网友:
王储的SSD固态硬盘,容量512G,主控是YS9082HP,闪存上面印刷的是29F01P2BLCQL1,目前已经趴窝了。
请问用sg_flash_id可以认到硬盘大小,但认不出flash ID。
磁盘管理器和分区软件只能认到2g,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