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大家有用过这种usb车载适配器么,老车不支持aux,

楼主(2023-12-17):
这种怎么样,是不是大部分支持usb设备都支持

网友:
我买了个跟车充似的,蓝牙的 两个口一个快充口一个慢充的这个口支持U盘

网友:
延迟高 不如买个蓝牙音箱

网友A:
老车也没事,你什么车型,给中控拍个照片看下,然后给你出个方案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车也没事,你什么车型,给中控拍个照片看下,然后给你出个方案呗

那谢谢了

网友:
以前不是流行那个调频发射出去,收音机再收回来的方案嘛

网友:
最右边的右USB输入不能用吗?

网友:
用过,基本上没法用,忘了怎么个没法用了

网友:
老车不支持AUX的话,买个插点烟器的FM发射器吧
之前我买了一个,可以插U盘放音乐,也可以蓝牙连手机,就是通话质量差点,麦克风集成在发射器上离人太远收音效果不好

网友B:
不支持AUX, 你装个蓝牙 收到后能往哪里输出??
另外蓝牙本身供地噪声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AUX, 你装个蓝牙 收到后能往哪里输出??
另外蓝牙本身供地噪声很大

蓝牙接收,FM发射,老车FM接收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东东。

网友(2024-02-07):
闲鱼小度支架 就是发射fm信号  车机再接收

网友:
其实可以换个思路,原车不动他,淘个2.0的无源音箱,后档衣帽架左右各一个固定住,用车上12V电源,音源用手机3.5插孔

网友:
发射FM信号那种现在还有吗

网友:
直接买个车载mp3就行了。带fm发射,蓝牙
支持U盘,tf卡播放,带充电,电瓶电压测试,我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fm射频的现在断电记忆功能怎么样?多年前买的大多不带断电记忆,后来带断电记忆的也时不时莫名失效,放在车上听有声书时常找不到进度抓狂,最抓狂的是只有一集一集前进后退,屏幕上字还贼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