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个高级路由器,拆开看有双频4T4R,可是连上wifi进不去管理,怎么办?

楼主(2023-12-17):
如题,连上了无线信号,搜了到了ip,打开看只有升级固件,怎么才能进管理页面呢?

就这一个ip地址

打开以后是这个界面

我是小白,不过我好像有usbTTL线,主板上也有四个插针好像有点像

网友:
没进入系统

网友A:
你这进的就不是管理页面,拍个背面照片看一下。

网友:
你猜你为什么可以捡到?

网友B:
固件损坏,进不去系统

网友C:
拆开看看,什么芯片组合,编程器刷breed。

网友:
你猜你为什么能捡到

楼主:
对啊,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进的就不是管理页面,拍个背面照片看一下。

背面只有ssid和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损坏,进不去系统

没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什么芯片组合,编程器刷breed。

所有芯片都带了散热片屏蔽罩,看不见

网友D:
查型号去官方下个固件重刷一下试试

网友:
找个可以扫描端口的软件,看看HTTP管理端口是哪个。

网友:
刷个机试试

网友E:
看样子是进入了U-BOOT界面,没有启动正常的路由系统,但我奇怪,这时候怎么会有WIFI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型号去官方下个固件重刷一下试试

官网没有提供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进入了U-BOOT界面,没有启动正常的路由系统,但我奇怪,这时候怎么会有WIFI信号。 ...

奇怪的是我的手机搜不到这个wifi信号,我以为坏了,转头发现电脑竟然能扫到

网友:
发个图看看多高级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进入了U-BOOT界面,没有启动正常的路由系统,但我奇怪,这时候怎么会有WIFI信号。 ...

英雄所见略同,我猜是不是瘦AP,这个页面可能只是幌子...

网友:
好歹也拍个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