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修香雪海老式立式冰柜 BDH-110

楼主(2023-12-17):
有时候遇到冷冻食品打折,想买多一些家里冰箱不够用,就寻思着搞个小冰柜,需要时候用用,不需要时候当个箱子也无所谓。

于是咸鱼上找找,居然找到了这个,价格便宜的离谱。原本想买那种卧式的,这种立式的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酒店那种小冰箱,后来与卖家聊聊,这个真的是冰柜,温度范围零下到零上,也就是可以作为冰箱或冰柜用,虽然平时不用时候不能当箱子用了,但抽屉这种使用更方便,正合我意。

买回来花了不少功夫收拾,洗衣服和魔法擦用了好多块,终于漂亮了。

里面是冰柜这种铝皮,构造上确实是冰柜。

卖家说只支持速冻,回来看看确实是这样,仔细瞅瞅发现其实是它的温控坏了,而速冻其实就是绕开温控,让压缩机常开。

于是开始折腾这个温控,老式机械冰箱,用的都是这种常见的机械温控,但这个有些特别就是条件范围是零下(不知道多少度)到零上(可能是10度),而不是常见的0~10度。

温控连着的管子里有热胀冷缩液体,当温度上升时,液体推动温控内部的簧片,行程达到一定程度时,啪一声把簧片弹到接通位置,还是挺精巧的。

当年在电子不发达时,这种机械的成本反而更低,就像老货一般使用变压器而不是开关电源一样。

把那个老式温控拆开,触点无锈迹,这么多年了厂家都解散了,还这么坚挺,管子表面有薄薄的氧化层,但没有严重的氧化到漏液的地方,但无论怎么加温,簧片也弹不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对这个温控放弃维修。

于是寻找其他方案,最简单的就是TB上那种冰箱万能控制器,其实就是个循环定时器,比如开10分钟关10分钟这种,电路的启停与温度无关。
一般消费者可能意识不到区别,反正能用,但咱们玩电子的肯定想搞成真正的温控。

这种跨越正负温度的配件不好找,TB上找到个最便宜十几块的,运费也不少,还不知道尺寸对不对,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咱给搞成电子的得了,还能看到温度。

现在主角出场,这个温控,最便宜一家2.8元,加上红包更便宜。看在便宜的份上,就它了。电源12V,随便找了个不难。装到冰箱里面时,温度传感器的线短了,咱给它接长一些也不难。

装上去发现效果不太理想,这个温控的温度会跳,比如在温度不变的时候,测温会从10度调到7度,然后慢慢上升到10度一类的。

虽然这种便宜的温控用的是NTC热敏电阻,不如PLC+PT100之类精确,但精度也不至于这么差啊,想到以下怀疑点:
延长线有电阻
温度探头的线受电源干扰
电源电压不稳或杂波
这个温控本身质量不好

手头还有另一个温控,加上另一个质量看起来不错的铝壳开关电源,以及没有加长的原装温度线,交叉对比,发现也有问题,难道这种型号的温控设计如此,也不对啊,这么大批量的厂家不应该啊。天知道这个控制器里面的单片机测出了什么。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算了,哪天性心情好换成PLC,20还是30就能买到还可以的,并且支持PID。
如果有哪位专家知道原因和解决方法的话,请教教我啊

至少对冷冻而言,3度的差别不算什么,把回温设大一些,避免跳变引起反复开关机就行。

找了几个会员卡剪一剪做了个盒子,下面那块有高压电,暂时剪个纸壳子封住,对,我知道面板很丑,等过几天想起来时候,再找个亚克力什么的,把面板给做的漂亮些。

抽屉裂了,这难不住我,几根铁丝加强,再用铸工胶粘起来。

里面的抽屉是铁架子类型的,原先是喷塑的,时间长了也有严重的脱落和锈迹,这个工程量比较大,先用电钻连接角磨机的钢丝刷,把所有锈迹和快脱落的塑料皮打掉。

跑个题,我的角磨机功率不可调,一不小心就有危险,曾经想搞一个能调速的,发现基本都是用一个转盘调速的,仍然需要手动去开关。
奇怪角磨机为什么不设计成电钻那种按钮的调速呢,随时调速随时关闭,会安全的多啊。
于是能不用尽量不用,宁可用手电钻加转接头。

然后用铁锈转化剂刷一遍,把可能残留的一小部分锈给封住,然后就是喷漆,一开始用的是跟原来一样的白色,可惜遮盖性太差了,需要喷几遍,而这种铁丝架子又存在严重浪费,即使叠起来一起喷,也心痛啊,于是想先用银粉器给盖一遍,然后再喷白漆,喷完银粉漆后发现其实看起来还不错,那么就这样吧。

冰箱下面也有一些锈蚀,已经给打磨和刷铁锈转化剂了,目前没有喷漆的原因是,总觉得这个塑料里面也需要处理下,给拆了除了锈喷了漆再上去,才算完美。
但这个塑料条没有螺丝,反复拆不下来啊。

还有门上面也有同样的塑料。

请问各位专家,冰箱门上下的这两块塑料,
需要怎样拆下来呢?

上面问了温控和拆门上塑料2个问题,刚又想到一个,索性凑3个:
冰箱后面是压缩机的各个管路,摸起来有些粗糙了,
估计表面有一定的锈蚀,想搞点防锈漆或铁锈转化剂,或者润滑油给刷刷,
尽量减缓锈蚀的过程。
但又怕这种不专业的做法起到反作用,会不会喷坏了管路,特别是毛细管。
请问各位专家,针对这类制冷管的锈蚀,专业一些的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A:
挺不错的,铁管的吗

网友B:
这牌子居然还有人在用啊,感觉消失好多年了

网友C:
知道这个牌子的人,年龄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铁管的吗

后面压缩机连出来的管子是铜管,但冷凝器和蒸发器在里面,没拆出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居然还有人在用啊,感觉消失好多年了

是的,是很老的牌子,特别是这种立式的冷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那个温控就是漏气导致的。绝大多数大牌子使用超过十年的机器,都是漏气。。触点往往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这个牌子的人,年龄不小了

记得小时候买冰箱要批条子,这个香雪海厂家在苏州,大人花了不少功夫找同学也没买到。
后来隔了几年买的航天(也是老牌子了)。

现在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一个电器,山寨都随便生产,原先可是香饽饽,感叹技术和工业的进步。

网友:
更正一下,香雪海并未解散。  从1986年一直经营至今。。连公司地址都没有离开苏州阊门外朱家庄。

它消声的因素与其他优质老品牌一样,合资后被雪藏。   合资对向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星

香雪海的工厂及渠道成了1995年建立的苏州三星电子。

网友:
香雪海,这个牌子好像见过

网友:
80年代此冰箱很难买

网友:
其实合资前都是良心产品,合资后铜管变铝管,甚至是铁管,外观变好看了也是事实。

网友:
看起来门封条也要换了吧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冰箱质量杠杠滴。

网友:
满满的回忆感

网友:
我家第一台冰箱就是这个牌子,质量不咋地。好像过保没多久就坏了。后来换成美菱的,用了20多年,它的四条腿锈坏了两双,但是制冷杠杠的。为了拍父母的马屁,主动给他们买了一台更大的同牌子冰箱。旧的让我妈当衣柜用了

网友:
买个冰拒的KPF30的机械温控即可(需注意安装位买感温管长度与原温控一样长,温度为零下30度.|.),有一种宽温的,也就是即可当冰箱也可变冰柜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压缩机连出来的管子是铜管,但冷凝器和蒸发器在里面,没拆出来看了。 ...

用这么多年,不是铜的早漏了

网友:
还是淘个原装温控器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