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D,我居然买到假充电器,还确认收货了!充坏了电动车,幸亏拆车修好

楼主(2023-12-18):
到现在我都难以置信,玩了这么多电动车充电器,居然买到了假货,一个不小心还确认收货了!
测试充电更是充坏了电动车,还好只是保险的问题,已经修好。
幸亏买家不太坏,最后给退款退货了。过程都拍了照片,比较多,慢慢看。

先说说来龙去脉。
经常在咸鱼看充电器的话,APP就会经常推送充电器给你,这个就是。
卖家号称特殊原因出售全新雅迪充电器,各种电压电流都有。
价格不算很便宜也不太高,比如我拍的这只60V4A新国标接口,60块钱,跟双十一活动京东到手价格差不多,所以更没怀疑是假货。
没怎么问就拍了一只。
到货中通快递没通知我直接放小区超市了,我也没注意有短信,过了好几天才取回来。
之前在咸鱼上买的不管全新还是二手充电器,没收过假货,所以警惕心比较低,
正巧这时候手头收到的充电器太多,于是包装都没打开,放一边就直接确认收货了。(太大意了)

想要宠幸一下的时候,打开包装取出来的一瞬间就发现不对劲了:分量很轻。
要知道现在各家大厂的充电器都是灌胶的,灌胶后重量接近1公斤,这个入手明显轻飘飘,估计也就1斤左右。
再从侧面散热孔往里看,果然没有灌封,直接是电路板。
再仔细观察外壳,看到固定螺丝的时候心全凉了:Y字异形螺丝。(我拆的正规厂家全都是十字螺丝)
后面完全拆开之后彻底证实假货无疑,正品西普尔SP500我有好多了,拆机贴在此: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2718-1-1.html
一对比就知道是冒牌的。

就是下面这个充电器:

背面,标贴上生产日期23年7月,居然不是灌封的:

看这个Y字固定螺丝:

打开之后,元件简介但也算整齐,变压器个头挺大,散热片也挺大:

正品西普尔SP500应该是这样:

接着看这个假货:

电路板背面:

3842+358,老方案了:

开关管有明显手工焊接或者补焊维修的痕迹:

翻看了几下主板,入线居然自己折断了:

另一边活动几下,也断了,这线可是真不粗:

看下插头和两根线芯:

线身没有任何标记:

接着看主板,高压电容:

变压器,看字迹怀疑像是3A变压器:(后面功率计显示确实是4A)

散热片后面双光耦:

输入线重新焊上了:

外壳也糙一些,装回,准备充电试一下:

插电测试,输入功率300W,应该是4A的:

换另一只3A充电器再测一下输入功率。
上面是前几天拆过的,聚源代工正品,下面是假西普尔:

聚源3A输入功率238W:

比较了功率,换回家伙4A继续充电测试。
我还寻思,如果能正常充电,就凑合使不退货了,省得麻烦.
结果没充两分钟,充电器转绿灯不充了!
再换回正常的充电器,居然也绿灯充不了电了!
这时候车子自身正常,灯亮,能走,就是不能充电。
于是怀疑可能电流不稳烧保险了

准备打开看一下,如果是保险的问题,换个保险就能解决,如果不是就麻烦了,还得找电动车售后。
充电保险在电动车前脸面板里面,揭开挡风被,准备拆螺丝卸前面板:

前脸摘下来之后:

前脸里面有两个保险,就在下图左下角两个竖着的白色塑料架子里面(左面一个上面缠了黑胶布):

负责充电的是靠右这个,打开固定夹子,查看保险:

万用表量一下,保险丝是通的,怀疑是两头座子接触不好,用一节铜丝垫了一下:

装上夹子,准备再次测试:

这次换明坤代工的台铃60V3A充电器,插上可以充电,充电输入功率218W
但是状态仍然不稳定,功率时大时小,有时候还转绿灯,
手捏一下保险管架子转动一下,马上正常,再动,问题重现,于是肯定就是这个保险和线路接触的问题。
再次打开保险管夹子,仔细观察,发现插入保险管两头的座子,是不完全闭合的Ω形金属弹片,夹子一边有环形槽,装不对容易接触不良,调整一下位置,再次安装后果然可以一直正常充电了。不过手摸玻璃保险管还是挺烫,不知道正常不。

这是前脸里面自带的USB口电源,五福一安,金属外壳,个头还不小:

正常充电中:

现在充电器已经在退货途中,卖家也把退款转回来了,把整个过程大致记录一下,给大家引以为鉴。

--------------------------------------------
参考我其他几个电动车充电器拆解:
        拆70多在拼多多上买的西普尔60V电动车灌封铅酸充电器,型号SP330
        浙江聚源代工台铃新车原配60V20Ah灌封铅酸充电器,型号60V3A
        西普尔代工雅迪60V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DMQS6030-01,灌封,3A输出
        西普尔60V铅酸充电器SP550,输出4.5A,品字头改新国标
        西普尔60V石墨烯充电器SP500灌封型,输出4A,肉挺满
        贵州江科代工立马电动车60V充电器JK6020
        明坤代工台铃60V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DZM-60-20-5
        重庆和诚代工雅迪60V电动车充电器DZM6020002
        西普尔60V4A充电器主板
        老款西普尔60V3A电动车充电器SP330
        特能代工爱玛60V3A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DZM6020255
        2023新款聚源代工60V3A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型号DMQS6030-01
        到手即拆!重庆力华60V4A电动车充电器,型号DZM603201

网友:
这电线也太假了。
一般是0.5平方的3C纯铜线,这看起来只有0.3平方甚至更低,电路板电容等都不是西普尔的常见供应商。

网友:
假货太可恶

网友:
玩鹰久了容易被鹰啄

网友:
很详细,谢谢学习了。

网友:
假货坑    人

网友:
那个输入线还可能是镀铜的铝线,刮一下就会不上锡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变脆断裂粉化,电动车充电器变压器都很多是铝线的,那个保险估计是为了避免小屁孩拿金属物件捅充电口出事用的,保险没烧但是接触不良换个吧,充电器虽然做工差了点但是不是假货,只是不是好货而已确实可以用的

网友:
从这个用线的角度看的确是假货。灌胶否也是佐证。

网友:
板子看着还是正常 的

网友:
这充电器板子还算中规中矩,不是太差,估计也就线材什么的差点。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呀

网友:
看外观就应该知道是翻新机,用的旧充电器修复后加个新外壳。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
看你的这个检修过程,不太像是假充电器造成保险烧了,倒像是原车保险接触不良引发的故障?

网友:
现在鱼上一般也多是专业卖家了,根本不是个人闲置

网友:
向平台投诉吧,否则继续坑老百姓

网友:
这种不申请假一赔三太便宜他了!

网友:
这假货用料还行就是线材太差

网友:
外观就应该知道是翻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