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云景新风机T300故障分析,1732XE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代换问题

楼主(2023-12-18):
该风机有两台主风机,48V开关电源为主电源,一块风机驱动版,板上带有48V转12V的2596模块,通过排线,12V电源又连接到显示驱动板,用以触摸控制和显示风机状态。

故障现象:上电后两风机失控进入全风速状态。
故障定位:风机驱动板上的2596降压模块芯片爆裂。
解决过程:更换降压模块,风机失控问题解决,但显示控制模块仍然加不上电。测量电源输入端近似短路,造成12V的输入电压拉低到4.4v。

拆下显示控制板,发现电源输入端的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击穿,测量阻值7.3欧近乎短路。由此推断前级48转12降压模块的爆裂是由此造成的。

问题来了,这个tvs管为何会被击穿短路?它的两个前级降压电路为何未被击穿?

另外咨询这里的坛友,tvs管丝印1732XE,为何网上找不到这款贴片器件?由丝印XE查到的型号SMAJ12A,是否可以确认这个管子就是12V输入电源的保护管,它的替代品如何选择。能否先拆下来试机?

tvs管丝印

tvs管周围电路

tvs管所在的显示控制板

风机驱动主板,请问这块板是12v工作电压吗?难道上面的芯片也是在12V的工作状态下吗?

48v开关主电源

网友A:
有的就是tvs管击穿短路导致前面供电烧坏,见过一个电源适配器指示灯闪烁不停打嗝,检查就是tvs管异常击穿

网友B:
单向tvs管,他是并联在电源上的,起浪涌保护作用,击穿后电源就被短路了。

网友C:
SMAJ12A,,某宝按这个型号买就行了,就是用于12V电源保护的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J12A,,某宝按这个型号买就行了,就是用于12V电源保护的TVS管

Ok.遵照执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就是tvs管击穿短路导致前面供电烧坏,见过一个电源适配器指示灯闪烁不停打嗝,检查就是tvs管异常击穿 ...

这个加电时,能明显听到前级降压板过载的滋啦声,电压从12v拉低到4.4v

网友D:
拆掉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试下看

对,正准备这样做呢,还不知道用烙铁怎样把它焊下来。
不使用热风机吹下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tvs管,他是并联在电源上的,起浪涌保护作用,击穿后电源就被短路了。 ...

分析是浪涌把它击穿短路的,坏的时间是夏季雷雨季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试下看

用烙铁已取下,上电测试风机功能恢复正常。
问题正是出自这里。
现在准备做进一步的分析,是永远去掉这个保护管呢还是再换新?根据网上有关的分析,去掉不用是合理的做法。
因为前两级才是预防浪涌的真正防线,到这里再防浪涌说明前两级设计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J12A,,某宝按这个型号买就行了,就是用于12V电源保护的TVS管

查看了淘宝,这款瞬态抑制管有两种丝印型号,一种是BE,一种是XE,XE的标明是双极性管。
难道这个12V直流输入电源下的TVS是双极性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看了淘宝,这款瞬态抑制管有两种丝印型号,一种是BE,一种是XE,XE的标明是双极性管。
难道这个12V直流 ...

双向的可以替换单向的,但是单向的不能替换双向的,,,,你买双向的就行,双向的不需要区分正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的可以替换单向的,但是单向的不能替换双向的,,,,你买双向的就行,双向的不需要区分正反安装 ...

谢谢,给出的信息很及时、准确。
处于对电路板绝对安全的考虑,还是加上TVS管放心,因为风机里的主板估计就这块最值钱。烧个电源模块才十几元,烧了了这块控制板估计要五六百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的可以替换单向的,但是单向的不能替换双向的,,,,你买双向的就行,双向的不需要区分正反安装 ...

按照指导,风机现恢复正常运行,感谢。

下面再汇报一下后期另一折腾,2596hvs电源模块电路的修复情况。

发现2596模块烧毁后,网上没有找到固定12V输出的产品,店家全是可调节的模块。于是买了可调产品调到12V替换了原固定输出的降压模块。

借着热乎劲,对替换下来的坏模块产生了维修的冲动。尽管维修没有实际使用意义,修好也是吃灰,但会增加对维修这种集成模块的认识。考虑到是固定输出模块,直接网购了12V固定输出的进口2596hvs芯片。

换上新芯片,看到输出指示灯点亮,喜出望外。测输出,麻烦了,居然是47.3V。初步估计电路板上还有损坏的元件。手摸输入端的肖特二极管有点发热,怀疑损坏。可是扒翻电路图,发现即使该二极管击穿也不应该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它是串联在输入端大概用来防反接的吧。

进一步研究该芯片电路图,发现固定电压的芯片是由内置电阻预置的,只有可调芯片才通过外置分压电阻(可调电阻)调整。看到原无调节电阻的模块上有两个贴片电阻是后期贴上的,马上想到原模块很可能也是用的可调芯片,只是用固定分压贴片代替可调电阻。这样替换芯片错误的接到了双重调压的反馈电路上。

分析原理与出现的结果也吻合。外置分压已按原电路调控模式把12v输出分压出标准的1.23V给芯片FB端。而内置的分压接收到1.23V后,错误的以为输出电压从12V掉落到了1.23V,因而以12/1.23≈10倍的幅度迅速上调输出。受制于芯片的调整极限,输出最高等于VIN-0.7V。输入48v,输出38-0.3=47.3V,理论分析与测量结果一致。

确定外置分压电阻R1、R2位置,按照原理图,拆掉一个,短路一个。再上电,熟悉的12V输出终于呈现在眼前。

焊功不到,工具不全,用松香和烙铁处理的,别嫌丑凑合着看吧~

附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指导,风机现恢复正常运行,感谢。

下面再汇报一下2596hvs电源模块电路的修复情况。

恭喜修复成功,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修复成功,感谢分享,

成功后,拿此模块给汽车鼓风机供电测试,不到两分钟,上面替换的新芯片2596hvs重蹈覆辙,在原位置崩裂,模样一某一样。
怀疑是假进口芯片,根本没有过流保护。而替换到新风机的网购2596hvs降压模块,开始也是遇到输出短路,短路期间还能听到板上嗞嗞响,输出电压甚至降到4.5V,但在近十几分钟内未有崩裂。说明两个模块质量明显有差别。板上其它元件参数完全一致,除了2596hvs芯片外,其它影响电路过流的只剩上面的贴片电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后,拿此模块给汽车鼓风机供电测试,不到两分钟,上面替换的新芯片2596hvs重蹈覆辙,在原位置崩裂, ...

是的,,某宝的芯片很多都是翻新或者是国产的,质量与可靠性不能跟进口的相比,想买全新原厂的去得捷,立创,华秋买,是贵了点,但是质量有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正准备这样做呢,还不知道用烙铁怎样把它焊下来。
不使用热风机吹下来如何?
...

加点焊锡,用刀头烙铁轻松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