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学FPGA,这玩意好学吗?

楼主(2023-12-18):
想做示波器,但在触发这一块遇到麻烦,不用FPGA就必须用模拟触发,高速比较器比较贵,另外还需要加一个DAC来生成比较器的触发电压,这个DAC也比较贵,一来二去发现成本跟加一个FPGA差不多。。。那不如直接用FPGA算了,在FPGA里做数字触发。对FPGA一窍不通,目前单片机也就能点个灯的水平,不知道FPGA学起来难度大不大?在FPGA里实现一个示波器的数字触发器难不难?

网友:
工程量巨大,建议放弃

网友:
楼主看你多大年纪,要是退休了就算了吧

网友:
给我账户打1000元,我教你!

网友:
打开淘宝 搜示波器 找个价格差不多的 直接下单 可以了~

网友:
FPGA你也可以先点个灯,毕竟FPGA的开发板也不贵,小脚丫系列

网友:
难倒是不难,就是得有时间和精力学习,得沉得住气
在大学那会,因为得考试,单片机、8086汇编、C语言、fpga、CAD、proE啥的都得学,学了必须得学会,最后都学会,但是做完课程设计全忘了。
现在想学点啥,沉不住气了

网友A:
建议不要学,这个东西找工作难找 ,好多厂不用这个东西。建议不要学,这个东西找工作难找 ,好多厂不用这个东西。建议不要学,这个东西找工作难找 ,好多厂不用这个东西。

网友B:
FPGA贵不贵?超过5毛不建议学

网友:
这货越来越傻了。
别人都是花钱学技术,速度大概是与花钱多少成正比。
这呆瓜还没学到一星半点就想着省钱,而且还是用贵的高难度系数的去省廉价低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学,这个东西找工作难找 ,好多厂不用这个东西。建议不要学,这个东西找工作难找 ,好多厂不用这个 ...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如果不用高档硬件,无论用什么芯片,做出来的都是玩具级的,还浪费时间(为了学习目的除外),除了硬件规格要高,硬件设计、软件设计、整机调试费时费力,就算是高手专职做,没几个月也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贵不贵?超过5毛不建议学

0.5元?

想玩得好,几乎是10000倍

~~~~

网友:
你想做什么参数的示波器。参数不要求太高的话,普通的STM32应该就可以实现呀。采样率超过1M的单片机挺多的,一个周期10个点应该可以显示正玄波了。所以100K的正玄波信号。可以测试。这个不难吧。档位可以用CD4052之类模拟开关切。触发这一块用一个比较器。如果你要求被测信号频率高的话还是直接买示波器吧。高速的ADC基本上都很贵。而且,还需要模拟电路适应高频率的信号。

网友:
娱乐派
纯粹就是搞笑的

网友:
FPGA业余就不要玩了

网友:
话说单片机也就能点个灯的水平就想着做示波器了?

网友C:
FPGA太贵了,DIY业余玩家很少用。而且这东西有被禁运的风险,国内厂家也尽量不用它。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C:
FPGA太贵了,DIY业余玩家很少用。而且这东西有被禁运的风险,国内厂家也尽量不用它。 ...

国内FPGA现在也不少,那些军工项目等,招标时指定用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