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 选二手日货还是国产新机?

楼主(2023-12-18):
.
.
.听说选二手林内能率也不要国产新机?  千元内应该如何选择, 国产新机差在哪里?

二手林内,四五年机龄,直流风机,体积重量大。用料质量更好?

国产新机,功能就不用说了吹得响,关键有的还有6年包修。

网友:
价格可以的,买吧。

网友A:
这都什么时代了?还信这个?而且,这个新的放心啊!

网友:
选二手是脑袋锈了么

网友:
这是来水M币的?拆机贴在哪里?

网友:
只要水箱是铜的,当然新的好,质量都差不多,国产的好修

网友:
新机器有质保  旧机器有什么?

网友:
二手的包多久

网友:
二手林内,这个做工确实好啊,用料不一般

网友:
这东西还是买新的

网友:
高端二手货如果坏了配件还蛮贵的。

网友:
二手的还敢买?出了事找谁?肯定还是新的好

网友:
当然选国产新机,

网友:
确实挺让人操心的,这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什么时代了?还信这个?而且,这个新的放心啊!

就是,这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无非就是谁用的铜管多一点。

网友:
还是要国产新机

网友:
这还用选?果断国产新机
先不说产品质量如何,林内的国内售后差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自己上网看看,都已经被喷成渣了
而且这种才几百块又关乎人命的东西选二手?
就真穷成这样,万家乐最低端不带电伴热的型号也就四百块。
我自己家里用的海尔16L,八百出点头,八年保修,海尔的售后还是不错的,而且强排式热水器要求8年必须换新,正好保修全覆盖

网友:
你去查一下热水器建议的使用年数,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选国产新机,

网友:
出厂后8年强制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