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黔通ETC怎样激活?(已在银行免费激活)

楼主(2023-12-18):
没看到蓝牙按钮,机子是2019年的,卡快速拔插两次先显示记帐卡再显已失效,无蓝牙开启。能用502粘住外壳防拆按钮或AB胶粘住内部微动开关吗?上图片了?

网友:
都是带防拆开关的,大部分拆下来后只能到网点激活,有些可以用手机在线激活,可以问客服。

网友:
有些能自己重新激活,有些估计要去窗口,所以我的直接拿回来就把防拆按键固定死了

网友:
新款的带蓝牙的ETC,可以通过手机APP重新激活。

网友A:
别用胶水粘,拆开ETC,里面微动开关下面有两个孔,拿铜丝/铁丝从里面穿过,然后给开关绑上就行,蓝牙肯定是能激活的,怀疑你操作的方法不对,卡插进去的状态下,再往里稍微按两下,看看有没有微动开关按下的感觉,有的话连按几下子就会激活了

网友B:
贴东西上,让你弄的那个开关处于压紧状态。  快速插拔两次通行卡,每次都要响或亮灯都可以确认有效。

用手机蓝牙搜素看是否有它,它的蓝牙激活指令就是插拔两次通行卡。要有效要快的两次就行。。

蓝牙启动后,剩下的APP里进行操作即可。。

楼主:
小心翼翼的拆开,网线绑住微动开关,最后用胶贴后视镜处,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胶水粘,拆开ETC,里面微动开关下面有两个孔,拿铜丝/铁丝从里面穿过,然后给开关绑上就行,蓝牙肯定是 ...

谢谢,按你方法用网线绑住了,有空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东西上,让你弄的那个开关处于压紧状态。  快速插拔两次通行卡,每次都要响或亮灯都可以确认有效。

用手 ...

好的,谢了哈

网友C:
后面小开关防盗的,松了就锁了你去所在省份ETC服务中心区激活,要专用激活器激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小开关防盗的,松了就锁了你去所在省份ETC服务中心区激活,要专用激活器激活就行了 ...

哦,好的,谢谢,怪不得反复快速拔插都只显示记帐卡已失效,有空去下银行一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怪不得反复快速拔插都只显示记帐卡已失效,有空去下银行一趟。 ...

啊,那不会是五六年前的老产品了吧。。   老产品当时不是网络贩售的,都是网点发的,它的激活方式是发行设备发行,说白了,就是利用员工手工核实车卡一致性。   防止有人将便宜车的盒子放倒大车上。

现在网络发行的,都是客户自身拍照确认,自行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那不会是五六年前的老产品了吧。。   老产品当时不是网络贩售的,都是网点发的,它的激活方式是发行 ...

应是2018年12月份银行安装的,这月底到期(有效期4年),新卡已寄来收到,已在银行APP激活。就是我把设备位置移位后出现无效卡的。

楼主:
寄来的新卡。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是2018年12月份银行安装的,这月底到期(有效期4年),新卡已寄来收到,已在银行APP激活。就是我把设备 ...

新卡按步骤在手机贵阳银行激活,就是设备激活不了,找不到蓝牙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卡按步骤在手机贵阳银行激活,就是设备激活不了,找不到蓝牙开启。

国标的蓝牙开启操作就是靠插卡来做的,如果你开启不了,就可能没有。 老设备,特别是现场发行的,就是没有的。  蓝牙的是后期的新品,多在网络上异地办理,后来网点用完老款以后,也开始发新款的。

我仔细看你的设备,外表没有蓝牙标志,内部至少展示这面没发现蓝牙天线部分。   看芯片排布也不想有,一般射频芯片附近都是空白大片的空白,而你这个明显没有。。

楼主:
ETC显示已失效,他拿出像大POS机和像小读卡机,把车上的卡抽出放上面,两分钟不到就搞好了,反正时间很短,免费,还是有专用设备好[呲牙][呲牙]
过程不好拍照,图片就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TC显示已失效,他拿出像大POS机和像小读卡机,把车上的卡抽出放上面,两分钟不到就搞好了,反正时间很短, ...

就是个5.8G发行机。就在标签里做一个发行标记,断电或自毁开关打开就废掉标记。

就是防止随便换车的,有人将低价的普通5人小客车的标签放到7人中客上,就解决这个。。虽然没啥用吧,魔高一丈大家都懂。。

早期北京不是还有路上换OBU的吗,就是高速中间掉头那种隔离带停车,交换车上标签一套。北京到承德几乎十几块钱。北京进中间交换给承德来车,承德的河北段出一次,北京的那承德的OBU到入口前一个口出。

北京因为进出是不同的口,如果在北京出高速,就会触发高速内掉头弹窗。。

以上漏洞以修补,只作为茶余聊天而已,不要现场试验,现在那条高速视频识别,出入不一样的话直接红蓝灯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