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楼宇对讲屡烧TDA2822M的元凶追查

楼主(2023-12-18):
单元新换的楼宇对讲,1年后,对讲失灵,检查发现是TDA2822M烧掉了。

第一次烧,一般认为各种原因都有可能,更换恢复后,又过去1年TDA2822M又烧掉了
下图:第二次烧毁还未更换的留影纪念照,PCB熏黑痕迹是在第一次烧毁留念基础上加深了
补充:第二次IC表面上看未烧裂,第一次烧IC也是冬季,散热相当于冷藏室环境,都能烧毁,发热不能说不严重

这是高清电路图:

我这次没有维修,而是整体更换电路板,恢复使用了

故障分析,一般这种不是当即烧毁,长达1年后报销掉的故障,不太好确定,所以整体更换了电路板
我分析,作为前置放大器LM386输出电平过高,两路麦克风输出电平过高,引起TDA2822M烧毁的可能性不大
我反而怀疑是门上扬声器,理由是两次烧毁都发生在冬季,会不会是低温引起室外扬声器线圈发生某种变化呢?
欢迎探讨,留下您的疑点,以及检测点,补救措施

网友:
看这PCB感觉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2822输出功率不大,一般情况下极少会烧成酱子的!

网友A:
外部问题吧,扬声器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问题吧,扬声器卡死了

有可能类似长津湖战役
低温造成迫击炮弹放不进炮筒
扬声器动圈间隙很小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类似长津湖战役
低温造成迫击炮弹放不进炮筒
扬声器动圈间隙很小是吗? ...

是的,也可能是靠近话筒说话时水汽进去,导致结冰卡住扬声器,

网友B:
功放芯片烧,一般是供电造成的,望采纳

我就是研究音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芯片烧,一般是供电造成的,望采纳

我就是研究音响的~~

功放专家你好
您对两次都是发生在
1年左右的冬季,这与电源的逻辑
你找到联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专家你好
您对两次都是发生在
1年左右的冬季,这与电源的逻辑

冬天这只是一个误导,让你进入一个胡同

这芯片两个声道也就1w的输出,能把板子烧黑,你说可能不?

而且集成电路功放芯片喇叭输出都有保护功能,一般短路了也不会烧芯片

更何况喇叭基本上不会短路,大多数都是开路损坏

简单说,功放芯片,只要电源不出问题,基本上不会坏

网友B:
如果你这个芯片供电是传统变压器整流的,那我判断大概是错的(除非设计电压偏高,但是这种设计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开关电源的,那判断就八九不离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这个芯片供电是传统变压器整流的,那我判断大概是错的(除非设计电压偏高,但是这种设计的可能性不大 ...

这种楼宇对讲,可能是致敬传统,至今还是线性电源
但看你刚才的分析,你的推理,确实是功放专家
请问功放专家,我查了这IC工作电压范围1.8-18伏特
我也测量一直都在用的两年烧了两次功放IC的电源
该电源输出比设计12伏特高,空载15伏特左右
请问这种IC对工作电压极其敏感吗?
超过18伏特,瞬间就烧毁?

补充一下,该电源在墙壁已经工作20年了
会不会是夜晚电网峰谷,市电电压高导致次级输出高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楼宇对讲,可能是致敬传统,至今还是线性电源
但看你刚才的分析,你的推理,确实是功放专家
请问功放 ...

我看了下pdf,不是写的最高电压15v吗?

现在的芯片本身质量就参差不齐,如果工作电压又在临界状态,想长期工作又不出问题,很难。

另外功放对电源的纹波要求较高,所以滤波电容要设置大一些,纹波高,也是功放芯片容易损坏的原因,总之集成电路功放多是因为供电原因造成的损坏,其它原因较少。

网友C:
应该和夜晚用电负载轻,线损小,因此220会偏高,能到235.现在的TDA2822M基本都是国产的了。标称18V,估计15V长时间使用,都挺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pdf,不是写的最高电压15v吗?

现在的芯片本身质量就参差不齐,如果工作电压又在临界状态,想长 ...

谢谢你,我学到了不少功放知识
透过你的语气,我认定你是功放专家
请问次时代哪些杜比视界DTS你也都有研究吗?
还是专门研究两声道的HIFI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和夜晚用电负载轻,线损小,因此220会偏高,能到235.现在的TDA2822M基本都是国产的了。标称18V,估计15 ...

你说的是实情,恩智浦半导体出品淘宝买不到,只好买国产的

网友:
2822电源单接个7810看看/

网友:
测一下静态电流,电源电压,输出有无漏电。

网友D:
电压高引起的概率更大,现在电网电压普遍偏高,电源又没有稳压,你把原来的电源换一个开关电源试试,或在电源后面加稳压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高引起的概率更大,现在电网电压普遍偏高,电源又没有稳压,你把原来的电源换一个开关电源试试,或在电 ...

看来你也是倾向于 @tntll 功放专家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学到了不少功放知识
透过你的语气,我认定你是功放专家
请问次时代哪些杜比视界DTS你也都有研 ...

我只是开个玩笑,只是业余爱好而已

2822我看各厂家pdf最高电压都是15v,少数标16v,不知道你们的18v是怎么查到的?

15v对应温度是25度,所以实际上供电不会设计为15v,设计为9-12v是比较合理的。

设备可能考虑有些地方供电电压偏低,变压器设计输出偏高,这本身就有隐患,你这个加个dc-dc试试,不知道有无干扰,没试过,如果能用,那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就是听音乐,所以都是用双声道纯功放,全直通,没有任何音调和音效,不玩影院之类,也不玩dts音乐,纯音乐设备只要低频够,看电影也是可以的,至少比电视那个喇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