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哪里可以修西门子收音机的?SIEMENS RK721

楼主(2023-12-18):
有没有哪里可以修理西门子收音机的?摔的外壳坏了,哪里能搞到外壳和天线。没敢大拆,怕装不回去。哪里能搞到这款机器的外壳,各位大神有没有门路?

网友A:
标题应该改成“有没有哪里可以修收音机的?”
写完这个标题你就懂了,应该上拆机图,而不是外观

网友B:
某音上找一下修塑料方法,一般是502加小苏打,回形针折弯烫进去。

建议卖掉。

网友C:
上咸鱼看看,说不定就有出的。

网友D:
没价值,我直接输入频率的收音机都好多年没用过了。

网友:
塑料可以粘,也可以到矿石收音机论坛上求帮助。

网友E:
西门子还出收音机,第一次见

网友F:
一般都难得折腾,对我来说小Ks而已,就是没时间弄,这是细致活,静不下心弄

网友G:
这种外壳应该只能去闲鱼看看了。自己修应该也是有办法的,要拆看看了破损点和后面的元件再说。

网友H:
找人按你的要求修复成本不低,坛子里高手多的是,只要你出价就会有人帮你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外壳应该只能去闲鱼看看了。自己修应该也是有办法的,要拆看看了破损点和后面的元件再说。 ...

元件都没问题,装上电池能收到台,内部只有调谐旋钮那里塑料断了,主板啥的都没问题。还有音量旋钮松了,估计要更换一下。就是后壳变形,损坏有点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人按你的要求修复成本不低,坛子里高手多的是,只要你出价就会有人帮你搞 ...

哈哈,不太值得花那么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应该改成“有没有哪里可以修收音机的?”
写完这个标题你就懂了,应该上拆机图,而不是外观 ...

因为没拆开拍内部图,所以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音上找一下修塑料方法,一般是502加小苏打,回形针折弯烫进去。

建议卖掉。 ...

开始想卖掉,查闲鱼还能卖几百,要是自己能修一下,留着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咸鱼看看,说不定就有出的。

有啊,贵啊,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价值,我直接输入频率的收音机都好多年没用过了。

没看懂,有时候出差没信号,收音机可能还能收两个台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还出收音机,第一次见

我也头一次见,然后就留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难得折腾,对我来说小Ks而已,就是没时间弄,这是细致活,静不下心弄 ...

是,琐事太多,我也看了看抖音大神的修复视频,感觉也是小意思,就是静不下心。想淘个现成的外壳,省心。

网友:
看做工不太好,可能是假货

网友:
贴吧的收音机吧问问
去看看原来还有那么多人迷收音机,我都买了10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