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个开尔文测试夹

楼主(2023-12-18):
自从做了点焊机后一发不可收拾,最近又拜了1035+内阻仪,平时就测测电池,内阻仪买的标配,自带探针笔,缺少测试夹子和测试座,打算自己做,手上现有配件只能先做个测试夹,测试架过些天再来!

找了些配件,本来想用硅胶线,一时间找不到,不知道扔哪去了,找到了再弄一条

这线也挺柔软的,就是不耐高温,截取一小段

剥皮

四股线,两股接正极两股接负极

夹子铜片,内阻还行吧

焊之前先把夹子弹簧拿掉比较好操作,也可以直接把铜片挖挑起来

打开,这样子就很好焊接了

铜片自带锡

焊接

焊好后

把弹簧装回,这个不难装,推顶一下就进去了

尾部打上热熔胶,固定线头

1035+用的是XS10的航空插头

螺旋式分段结构

1035+正极接12脚,负极接34脚

焊接

焊好后套个热缩管,避免跟外壳接触

完成,测试等1035+内阻仪到了再来

最后昨天晚上翻了半天硅胶线找到了,已换成硅胶线了

深坑继续...再造一个18650测试架: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8072-1-1.html

网友:
工艺不错,有夹子方便的多

网友A:
好家伙 马没到 鞍先配好了

网友:
本身内阻咋校准呢?

网友B:
测试夹跟我买的一样

网友:
弹簧怎么拆出来的?

网友:
又多工具了,红包撸的都用上了

网友:
就地取材   手艺不错

网友C:
带皮的那一段不用都剥开、把线散开吗?等你内阻仪到了你看看底数、线散开是否有影响

网友D:
   这个夹子焊线比较麻烦 ,必须拆弹簧,这个弹簧设计就是可以拆的,网上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 马没到 鞍先配好了

这顺序有点倒了啊

网友:
我的内阻仪有了,夹子有了,就是一直没有配上航空插头

网友:
线损,先测一下

网友:
手艺不错,省了不少钱

网友:
我用1035+的夹子和笔测量同一个电池,结果出入很大。

网友:
这就是diy人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 马没到 鞍先配好了

哈,粮草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夹子焊线比较麻烦 ,必须拆弹簧,这个弹簧设计就是可以拆的,网上有教程, ...

可以不用的,尾部有个洞,1找个针从尾部翘起来,顶住,2然后弹簧挑高一点就行了,不一定非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皮的那一段不用都剥开、把线散开吗?等你内阻仪到了你看看底数、线散开是否有影响 ...

看需求长度吧,我是习惯留一节,做夹子的话就算绞线也比较容易松散,改天对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夹跟我买的一样

3.5一只,x宝到处都是